ATV61 “阻抗短路” 求教

楼主(2007-11-13):
[b]同样的37KW变频器,同样的设置,变频器到电机100多米(无出线电抗器)。一台OK,一台出现下面情况: 1、给变频器“断电----上电”,重复几次就 会出现“阻抗短路” 2、变频器上电长时间不启动(3个小时左右),再启动,也会出现“阻抗短路” 各位大侠,能提供点建议么?谢谢。欢迎出现过类似情况的兄弟能详细交流

楼主:
ATV 61 关于电缆长度 和出线电抗器的关系如下图:

网友A:
地线有没有接?变频器开关频率设置低一些!最好在4KHZ左右!

网友B(2008-04-21):
80m以上最好接电抗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