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应式步进电机与混合式步进电机

楼主(2007-11-13):
我想用混合式步进电机代替反应式步进电机,都为五相十拍,如换了相应的驱动,单片机的的命令,设置还需要更改吗,其它都一样吗?

网友A:
5相反应式步进电机的典型相序为五相十拍,5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典型相序则为五相二十拍,当然了五相十拍也能用,只要更换前后步距角相同,最高转速相同,上位控制机的设置应该不需要(更多的)改变。

网友B:
五相混合式的贵啊,欢迎看看我们的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和驱动器,能够达到相同的步距角,性价比高,单片机的命令设置都不用改,和波恩老师说的一样,我的联系方式:jiangjq2008@yahoo.com.cn,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