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AC-3能否控制直流电机?

楼主(2007-11-13):
用LC1-D115MD直流接触器(控制电压DC220V,触点[b]电流AC-3 115A[/b][/u])可以控制一台直流22KW电机,直流DC220V供电,额定电流为116A么?

网友:
不可以。首先触点容量不够,其次是交流接触器不易熄灭直流的电弧。如果触点容量够,将三个触点串联接入电路,能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