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温度

楼主(2007-11-13):
请教各位大虾,中央空调出口温度是多少才算蒸发器热交换正常?(再冷媒足够,风柜式)是不是有个标准呢?有那位知道的请指教! 期待中 谢了

网友A:
哪位朋友知道?

网友B:
中央空调出口温度与蒸发器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没有一个绝对标准。

网友C:
能达到设定直就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