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02G补充

楼主(2007-11-13):
我做了下面的画面,定义了两个功能键,F5和F6

然后对F5和F6进行功能键设置,如下图,F6和F5的设置方法一样,为保持型按钮,写如M3

最后在进行换页设置,如下图

我想问的是,按照这样的设置,当按下F5时,画面能够切换到第8页吗?
我用的是ES主机,提出这样疑问的原因是换页条件是当M2 ON的时候进行换页,但是我设置的按钮类型是保持型的,也就是当释放时,M2就变为OFF了,这样会不会又跳回到原来的页面?

楼主:
知道的,给点建议!

网友A:
你的问题其实不太难,不过还是建议楼主先自己试一下!
另外你定义的换页时系统换页还是...?
(1)因为F5是页面功能键,所以当前页为Page0时,你按下F5时,
M2=ON,此时会执行换页,切换至第8页
(2)当切换至第8页之后,你再松开F5键,M2=OFF,由于你没有将M2=OFF作为换业条件。所以不会返回原来的页面!

楼主:
不是系统设定,是页面设定中的换页条件。

网友A:
TO:ekinmut
实际上无论是系统设定还是页面设定,都不会返回原来的页面!
感谢对台达的一贯支持!

楼主:
DOP触摸屏能不能动态模拟泵的开和关,元件里面没有泵元件。

网友A:
你所说的泵元件应该是一些组态软件提供的,比如亚控组态王等软件。而DOP没有提供类似的元件!

楼主:
那就是说不能模拟了,西门子TP170好象可以。

楼主:
在DOP触摸屏上做一个“数值输入”(D0)和“数值显示”(D0)框,然后输入例如5.5,“数值显示”却显示55,是不是要在程序作浮点数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