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国产调节阀

楼主(2007-11-13):
近期需要采购几只气动调节阀,不知性价比比较好的国产品牌有哪些?
最好有使用过的朋友给指点分析一下
关于气动调节阀好像又分为好多种,气动球阀、气动蝶阀、气动膜片调节阀等
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各自又适用于怎样的应用场合呢?
我这里的控制介质是蒸汽,压力1.0MPa,DN40,4-20mA信号输入
希望采用不锈钢那个材质,这样的配置价位大概多少?
欢迎有熟悉此类执行机构的朋友不吝赐教
在此先谢了

网友A:
国产的阀门,质量比较好的有吴忠阀门,上海七厂等,品牌比较多.因为你的介质是蒸汽,而且压力不是很高,应该比较容易实现控制.如果需要知道具体的阀门价格,可以向具体厂家进行咨询,一般需要提供相应的参数后进行选型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