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5BD接收问题

楼主(2007-11-13):
本人,做了一个项目,就是用FX2N-485BD通过MODBUS协议读取6台VFD-B的台达变频器的参数,接线为SDA,RDA接正,SDB,RDB接负,因为台达的变频器接头不好接电阻,所以没有接(我以前接其它设备也没有接,好象也没关系)
  在调试过程中我出现了一个问题,例如在接收频率时,返回的帧应是9个字节,但如果设定接收为9,是会出现部分变频器接收不到,但我设定为7就可以接收到,但也不太稳定,有时会出现有些变频器接收到了我的发送帧而不是响应帧,以前我也发生过这种现象,但我调整D8129的值,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次就是不行,不懂为什么不能接收全帧,又不稳定.
  还有我以前做这种频率读取时,都采用接收完成标志触发,所以都很快,但这次只能采用,一秒的时钟触发,应是很慢了,真是搞不懂,不知有人遇过个种问题没有.谢谢

网友A(2017-06-30):
你好,在吗。有个三菱485通讯的问题请教,与台达变频器通讯,我看到的一个样例程序,应该是您做的,通讯RS指令读取变频器频率的,其中有一条程序不懂,就是将接收报文中读取到的频率值K4M300与H200比较是什么意思,程序是若K4M300与H200不相等则将K4M300赋值给最终的D161中存放。不懂为什么与H200比较,我下载到PLC中,获取到的数值K4M300就是等于H200,相当于没有采集成功。。。。。没有采集成功没所谓,可能是时钟的问题,就是不懂为什么与H200比较。若能告知,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