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选型

楼主(2007-11-13):
本公司有上一新工程,有大量照明,设计院设计的为电子镇流器的日光灯,以前我们都是用飞利浦电感式的镇流器,感觉还可以,但是也是有不少坏的。不知道用电子的会不会好,我知道电子镇流器的有谐波和浪涌现象,电压波动时会造成大范围坏掉,不知大家有何见解。不吝赐教!

网友A:
最好用电感镇流器

网友B:
电子整流器功率因数高,节电.但也有缺点,寿命短.贵公司如果有功率补偿的话,我偏向于使用电感整流器.

网友C:
用好一点的电子镇流器,方块式的,推荐TCL照明。
最好不要用那种圆头式的(一边一个),不耐用,而且谐波严重。

网友D:
  大型车间照明起动后,采用延时降压以达节电目的.可行吗?请各位赐教

楼主:
我们有低压功率补偿装置,但现在设计院就认准了电子的了,

网友E:
电工多的话就用电子的也不错,给他们找点活干。另外好像用电子镇流器灯管也容易坏,不过本人没有验证。

网友F:
不是办公室使用的话,还是选用电感式的,它瓷实!

网友G:
电子的很容易坏
我买了5个  新的  其中有3是坏的  没法用
还是电感的好呀  耐用     尤其是飞利浦的
还是品牌的好呀     就是一个字  贵

楼主:
知名品牌的电子的也不行吗?价格不是问题,只要能用住就行,比如松下的,飞利浦,雷士什么的,大家如有好的建议和好的品牌介绍一下,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H:
用电感的吧

电子的寿命太短了,增加了以后的维护工作量
还没用过时间长的。。。

网友I:
一个新厂房也要装照明,有人推销松下的节能日光灯.大家用过吗?质量怎样?节能效果怎样?

网友J:
用飞利普的就行  电感镇流器的

网友K:
电感的耐用

网友L:
如果你们公司舍得的话就用电子的咯,不过维护的电工就要骂娘咯!不过我还是偏向于使用电感整流器.事.      gaigai:节能日光灯是不错,不过听说寿命太短了,

网友M:
深有感受,今天修了好多的防爆灯,都是电子镇流器的,用了不到两个月几十个全部坏了,气死了,

网友N:
用节能灯啊!又好维修,又省电。只是不要买质量太差的。

楼主:
电子的真的就这么差吗?不至于吧

网友O:
推荐使用节能灯.

网友O:
欧普的可以

网友P:
节能灯不错啊,比一般的日光灯的寿命长三倍以上,且省电在20-80%,算算,贵点也能很快回收成本

网友Q:
我这里;
电子镇流器,--着过一次火。
,电感镇流器(佛山的,铝线的)着过二次火。

网友R:
用电子的选用功率管大的,比如用13005等的较耐用。我们服装厂都是。推荐用‘追棒’的。

网友S:
镇流器的稳定,用那种无声的.
电子的寿命也不行

楼主:
我们单位原来全都选用飞利浦的电感镇流器和灯管,还不错,主要是灯太多了,也有一些坏的镇流器,就不知道电子的到底如何,只要可以,什么品牌倒是无所谓的。

网友T:
我办公室和家里都用的是电子日光灯,感觉还不错啊,推荐用电子的.家里的用了2年多,灯头和管子都还没坏过,(3根).办公室有4根,平均一年换个灯头吧,管子要多些,一年2,3根左右,还可以接受.不过忘了灯头是什么牌子的,下次领出来时记得看下,呵呵

网友T:
管子是飞利蒲36W超细的那种,质量不错.

楼主:
家庭、办公用一般没问题的,我可是工业照明呀,光线一暗就开灯,一般一天平均的十三四个小时。

网友U:
   用电子的吧。比较好换。

楼主:
光好换也不行呀,要是坏的很频繁天天换的话且不是很累!

网友V:
用电感的
将来省心

网友W:
建议装节能灯,好修,坏拉,换个灯泡,

楼主:
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用节能灯的,

网友V:
服装厂还是用日光灯
镇流器用电感的,
用一年以上没问题.

网友M:
我们现在都换成节能防爆灯了

网友M:
好家伙玻璃壳都有十个厚

网友X(2008-01-22):
建议用电子的T5节能灯具,在相同照度前提下,节能近60%。现在我们给不少服装企业用,效果很好。

网友X:
你们公司最后定了什么方案啊

网友Y:
电感整流器耐用;而电子整流器启动迅速,无噪音,但杂牌较多,性能不可靠.

楼主:
T5造价不低,还需要专用灯具,投资回报率不知如何

网友Z:
电子式的节能但是不省钱,电感式电费可能要稍微多一点,长远看还是要节省。

网友U:
 还是用电子节能的吧

网友U:
  好是好,但是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