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利用OPC使组态王和S7-200通讯

楼主(2007-11-13):
怎样才能利用OPC使组态王和S7-200通讯,我知道pc-access,但两者之间是怎样配置呢,怎样检测他们通讯成功了呢?

网友A:
在在组态王的光盘中的典型驱动通讯配置文档\plc\西门子\s7200系列\OPC配置文档中有关于
s7-200PLC以太网协议使用OPC的配置文档(基于普通网卡、Simatic net6.4)和S7200PLC Profibus DP协议使用OPC的配置文档(基于CP5611、Simatic net6.4)
的配置文档。
里面详细介绍了在组态王这边的配置,所需的软硬件和西门子编程软件的设置。照此文档配置即可实现200plcopc方式与组态王的连接。鉴于篇幅原因和图片的问题,在此就不粘贴此文档了。
如您需要请留下您的邮箱地址我给您发送一份即可。

网友B:
把组态王和PCACCESS都装好,然后在组态王OPC就可以找到PCACCESS,其它的就自己弄吧

网友C:
给我来一份谢谢了^_^..
wangfei19841125@yahoo.com.cn

网友D(2008-12-05):
我试过,但是一选择PC ACCESS后,选择寄存器的时候,组态王就自动退出,而选择其他OPC服务器则没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E(2009-02-16):
给我来一份谢谢了^_^..

xujian002004@163.com

网友F:
 我的邮箱是:lion081@163.com

 能给我一份吗?小弟在这十分的感谢老大!!

网友G(2010-08-04):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但是一选择PC ACCESS后,选择寄存器的时候,组态王就自动退出,而选择其他OPC服务器则没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是跟你一样的情况,希望高手发一份给我,谢谢!175931299@163.com

网友H:
利用pc-access  OPC使组态王和S7-200通讯,我就是这样使用的,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把过程写出来。有需要的加QQ群:83171765给我联系。

网友I:
个人理解:

OPC就是一个中间接口。就是你把200的数据放到OPC服务器里面,然后上位机在从OPC服务器软件里面获取。此方面在上位机没有下位机驱动的情况下使用。但缺点是多了一个中间环节,速度略有降低。

网友H:
组态王与西门子200利用opc通讯
组态王与西门子200通信
http://www.co188.com/neteaseivp/enterp/gps/toLogin.jsp?source=downPaper&pk=50055742&way=3

网友J(2011-12-20):
大侠,给我一份学习。谢谢863919646@qq

网友J:
大侠,给我一份学习,谢谢863919646@qq

网友K(2014-07-03):
给我一份1114918328@qq.com谢谢

网友L(2014-12-16):
请给我发一份谢谢  504709475@qq.com

网友M(2016-04-11):
请给我发一份谢谢  245911163@qq.com

网友N:
我也是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O(2016-06-12):
我搞过和三菱plc通讯过

网友P(2017-07-26):
谢谢分享,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