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电器与非防爆的区别

楼主(2007-11-13):
谁能告诉我,防爆电器与非防爆电器的区别.各用在什么方面?

网友A:
无非就是加了一层保护套而已,

防爆多用于高威场所

楼主:
谢谢这位哥么.......

网友B:
防爆电器简单的说就是由于不可预知因素所产生的短路(或正常产生的电火花)能量通过防爆面释放到外部环境时,其能量的大小不足以点燃电器周围的可燃气体、可燃尘埃等。

网友C:
其实就是保护了一下。不让其产生火花,或火花无法扩散到周围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