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

楼主(2007-11-13):
谁知道海利普A系列7.5KW的欠压检测在哪里?多谢各位了

楼主:
这个变频器有时运行几个小时就挑欠压有时几分钟跳

网友A:
你好,可以先检查一下电网电压,如果没有问题,就可能是检测元件有问题,那你可以找海利普办事处的为你服务,如果是在云南可以找我,0871-5737624

楼主:
我是郑州的,能否说说哪个芯片是检测欠压保护的

网友B:
应该检查内部开关电源各电压正常不,电容好不   如果是主办看下插件好不  可以再焊下

网友C(2008-01-18):
可能驱动到模块之间有断线的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早就已经解决了

网友D(2009-04-19):
是什么问题呢?楼主问问题就有人教,解缺问题就没讲是哪里的。以后不要回答了。

网友E(2009-10-06):
太那个了吧?还有人下次为你解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