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交流接触器的原理

楼主(2007-11-13):
   工作原理就是利用磁极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因安装在接触器联动机构上的永磁体的极性是固定不变的,而固定在接触器底座上的特殊工艺制作的软铁,在外来控制信号作用下,与其固化在一起的电子模块产生十几至二十几毫秒的正反向脉冲电流,使软铁产生不同的极性,相对永磁体面(设为N极),吸合为S极,释放为N极,保持靠永磁;从而使接触器的主触头达到吸合,保持与释放的目的.
    由于采用电子模块的控制,可根据现场需要设定释放电压值(断电为零电压),并可延迟一段时间再发出反向脉冲电流,以实现低电压延时释放或断电延时释放的功能,免受大幅度网电压波动的干扰,达到稳定电气控制系统的目的.

网友A:
能否再详细一点.

楼主:
永磁式交流接触器工作原理:   永磁式交流接触器的诞生,是国内外交流接触器技术的一次革命,它有着很高的性价比,现已逐步替代传统的电磁式交流接触器。
永磁式交流接触器不工作时,动、静触头处于释放状态,如给吸引线圈通电,磁极将产生磁场,使接触器触头从释放位置向吸合位置快速移动,同时也为动触头的释放储存了能量。触头之间一旦产生电弧,电磁间隙变小,这时永磁力就会剧增,吸合速度加快(吸合时间小于20ms),从而大大减少了触头吸合时的烧蚀,永磁力使触头吸合后保持触头压力力矩恒定,不受网电压波动的影响,即便在临介电压下吸合触头也是一次性动作,触头不振颤。接触器触头吸合后,电流控制模块将吸引线圈的电流截止,此时线圈不工作、不耗电,线圈的电流为零,无能耗,线圈当然不会发热,更不会烧毁,此时完全依靠永磁力将触头保持在吸合状态。与此同时,智能式电子线路控制电压检测模块开始工作,当电压检测模块检测到的控制电压低于规定电压值时,吸合时储存的电能才会给线圈通以反向电流,使动磁极与静磁极之间产生同极性磁场的相斥力,并与释放弹簧共同作用将永磁式交流接触器触头释放,此时释放能量是传统电磁式交流接触器的数倍,释放速度是电磁式交流接触器3~5倍(小于18ms),有效地减少了释放时触头间电弧的燃烧时间。当控制电压高于规定电压值时,既使电压波动也不会影响到动、静触头间的保持力,触头同样不会振颤,完全避免了触头被烧毁的现象。

永磁式交流接触器在设计制造时的注意事项:永磁式交流接触器操作机构是由电子和微电子元器件组成的智能式线路控制器控制的,它必须具有电磁兼容性(EMC)认证,为了能在电磁环境中正常工作,并且不能对其它设备和系统构成电磁干扰和磁干扰,就应将永磁式交流接触器的永磁体磁路完全密封在可导电金属外壳内,并做好接地。这种电磁屏蔽使得内外磁场完全有效的隔离,互不干扰。为防止外界的铁磁物,铁质粉尘等的吸入并粘附在永磁铁的接触面上造成磁阻增加、保持力下降、使动、静主触头保持不了正常的吸合状态,就要将永磁式接触器的永磁体可靠密封,不密封或半密封的方法是绝不可行的。
    永磁机构吸合时,吸合的冲击力不可直接作用于永磁体(磁钢)上,永磁式交流接触器的永磁材料抗冲击力相对比较弱,数千次、数万次频繁动作后,容易将永磁体敲裂,导致磁性下降,造成操作机构失灵。这就要求永磁式交流接触器在吸合时的冲击力一定要进行很好的转换,避免损坏永磁体。
智能式电子线路控制应进行必要的优化设计,各种规格技术参数的永磁式交流接触器技术特性是不一样的,从6A到630A交流接触器近二十种规格如果采用同一种线路控制显然是不合理的,它很有可能造成接触器动、静主触头合不上,快速动作不释放或烧毁控制线路等故障。
    新一代的永磁式交流接触器在国内研制生产时间还不太长,还缺乏比较成熟的完善经验,良好的质量意识是产品质量的必要保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需要大量工装夹具和试验设备来支撑。封闭磁路用的可导电金属外壳材料,可使用薄钢板、不锈钢及坡莫合金等。另外,除了要保证良好的电磁屏蔽性能外,还应要求接触器的散热性能要好,这对封闭的电子、微电子以及线路寿命的长短至关重要。

网友B:
作为理论讨论是完全理解的.要作市场推广,难度很大.

网友C(2009-01-13):
广泛应用于大型厂矿企业,如电力、油田、矿厂、钢厂、集装箱运输、军工、造船、建筑业等等。
比电磁式,真空式交流直流接触器更先进性价比更高耐用的接触器,延时(防晃电)-松峰永磁接触器
松峰电气制造有限公司武汉销售总公司
联系电话:13477098903或027-86310553或027-62450796
联系人:叶徐刚,滕工
永磁接触器特性:
~超高安全可靠性让用户安心、放心。~永磁机构,工作时丝毫不受网电压干扰。~动作速度快,弧区小;动力速度为0.12-0.15s。~动作干净,不打颤,一次完成吸合、释放。~无线圈,无温升,长期工作仍保持常温。~超强的抗磁干扰,也绝不干扰其它。~超长寿命让用户一劳永逸。~触头含银量达80%以上,耐烧蚀。~模块耐老化、抗腐蚀。~符合IEC 国际标准。~超节能环保,免维护让用户轻松享受工作。~节电率高达99.8%.~无噪音,安静运行。~不受灰尘、油污影响。~超高性价比让用户得到超值享受。~动作电压可根据用户需求定制。~外型及安装与市场同类产品相同。~一次投入,长期受益。~独具延时功能,能有效防止晃电灾害等。~独具降压启动功能,能远距离电压不足情况下正常启动等。
永磁式与电磁式交流接触器性能对照表
网电压波动时,永磁式交流接触器:丝毫不受网电压波动影响.电磁式交流接触器:主触头抖动严重,线圈电流增大.
动作速度,永磁式交流接触器:快,0.12-0.15s.电磁式交流接触器: 慢,0.32-0.37s
节能,永磁式交流接触器:40A以下节能高达98%, 63A以上节能高达99%,年用电5度以内.电磁式交流接触器:耗能大,最小年用电180度,大者高达3000度.
噪音,永磁式交流接触器:十分安静,无交流噪音.电磁式交流接触器:电压不稳,铁心吸合不正,短路环断,端面有异物时都会产生100HZ的交流噪音
温升,永磁式交流接触器:无线圈,无温升.电磁式交流接触器:电磁线圈发热,铁心卡住或电压低时易烧毁
主触头,永磁式交流接触器: 动作干净不打颤,合、分明确,无烧蚀.电磁式交流接触器:打颤严重,主触头易烧蚀,出现熔焊现象
本公司研发的永磁接触器技术于1999年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2002年获得“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证书”,并被国家确定为节能型接触器唯一标准的生产厂家。从产品投入市场近10年来,深受客户欢迎,得到各级单位和各研究机构的高度认可.公司生产的多系列近二百种规格的产品在2003年6月一次性通过3C认证和ISO9001、ISO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又于2007年接受国家发改委、标准化研究院、全国能源基础管理委员会、合理用电技术委员会的任务委托,以我公司生产的永磁式交流接触器技术指标制定了我国低压电气中第一本《交流接触器能效限定值和能效等级》的标准制定工作,该标准经国务院审核并于2008年4月1日正式通过发布,国务院要求于2008年11月1日强制性执行(标准号:CB21518-2008)。
成功案例:自从2001年我公司研制出永磁式延时接触器,已广泛应用于钢铁、化工和油田企业,成功地为客户解决了“晃电”难题。? 松峰电气成功研制永磁式延时接触器,成功地解决了齐鲁石化的“晃电”难题。? 河南南阳油田采用松峰NSFC2-45A-220V 和NSFC2-65A-220V断电延时2.5s接触器,成功地解决了其“晃电”困难。? 马鞍山钢铁公司采用松峰永磁接触器 NSFC1-100、400、630延时接触器成功地避免了其电压不稳定造成的损失。? 海南威特集团输变店项目采用松峰永磁式接触器CJ20J-160A-220V,电压突然跌落为额定电压的40%时,跌电延时4S,成功地解决了其网电压波动问题。? 2007年,黄石电力采用松峰永磁接触器 NSFC2-9,DC110V,额定电压的65%可靠吸合,实现了其低压吸合的目的。 松峰优势 1.技术成熟,性能稳定。经过6年市场验证,松峰永磁式延时接触器已成功地为众多客户解决了“晃电”难题,为客户避免了严重损失。 2.服务完善,迅速及时。松峰完善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团队,可以保证第一时间解决客户的难题。 3.安全可靠性强。松峰永磁式接触器解决“晃电” 的技术方案是在产品自身完成的,不增设任何配件、插件等繁琐的控制装置,减少了控制电路中的故障点,提高了安全性和可靠性。 4.更换成本低。松峰的永磁延时接触器,是在原有接触器的控制模块中设置逻辑分析电路达到有效防止“晃电”现象的,没有改变接触器的体积和安装尺寸。所以,客户不需要增加其它电气设备或更改安装方式。 5.品质卓越,性价比高。松峰永磁式接触器的生产质量标准严格符合国际IEC标准,在寿命保证100万次以上的基础上节电率达98%以上,动作速度快且无噪音。所以,不但保证了客户的生产的安全无忧运行,而且提高了经济效益。
河南省松峰电气制造有限公司是生产永磁交、直流接触器的专业厂家,松峰电气在生产常规接触器条件下根据不同的现场情况,还生产有防晃电的多种类型的延时交流接触器,有断电延时、智能型跌落延时、智能型延时\速断释放接触器;降压起动接触器;延时吸合接触器等产品。
接触器速断保持特性额定电压:60%—110%
延时(防晃电)接触器的性能简介
河南省松峰电气制造有限公司是生产永磁交、直流接触器的专业厂家,松峰电气在生产常规接触器条件下根据不同的现场情况,还生产有防晃电的多种类型的延时交流接触器,断电延时、智能型跌落延时、智能型延时\速断释放接触器;降压起动接触器、延时吸合接触器等产品。
针对以上特殊类型产品作以下介绍:
1、断电延时交流、直流接触器是在接触器每次失电时都会按照事先设定时间范围内接触器处可保持闭合状态,事先定置的时间完成后,工作电压不能回复时,接触器立即释放。接触器吸合特性额定电压:80%—110%;接触器保持特性额定电压:0—110%;延时时间设定为0.3ms—10000ms(任意选择),±误差0.5%。
2、智能型电压跌落延时交流、直流接触器是在额定工作电压条件下、因受各种不同的条件影响,导致电压突然跌落到某一个约定的电压值时、接触器的延时控制程序开始启动,在事先设定的延时时间范围内接触器处于闭合保持状态,当事先设定时间完成后,工作电压不能回复时,接触器立即释放,工作电压在正常的条件下接触器属常规的动作特性,不会发生延时性能;
延时时间设定为0.1ms—10000ms(任意选择),±误差0.5%。
例:NSFC1-185A/220V
技术要求在额定电压突然跌落到额定电压的30%延时3S释放。
根据要求智能型突然跌落延时释放接触器,不管受任何条件影响,只要导致工作电压突然跌落到66V时(±10%)接触器开始启动延时释放功能,当事先设定延时时间完成后,工作电压不能回复,接触器立即释放。
接触器吸合特性额定电压:80%—110%;
接触器保持特性额定电压:30%—110%;
接触器延时释放时间:3S
3、智能型延时,速断永磁交流、直流接触器是在额定工作电压要求下,因受各种不同的条件影响,导致电压跌落、甚至失电情况发生,使接触器跳闸、在现场实际工作才有的生产流程是不能停电的,可在电压正常的工作中又必须速断,因此根据用户的要求我公司研发了断电延时加速断的智能型接触器,但接触器的控制回路中要增加一个开关,在接触器的控制回路中分A1、A2、A3、A4,A1、A2为额定工作电压接线端,A3、A4为延时速断切换接线端。(看图)
延时时间设定为0.3ms—10000ms(任意选择),±误差0.5%。
例:NSFC1-265A-380V
技术要求:(1)在额定工作电压发生特殊情况产生失电时(非正常操作)需要接触器延时5S释放。
(2)在常规工作电压情况下要求接触器在失电时必须立即断开。
智能型失电延时加速断接触器的接线及操作方法如下:
①接触器A1、A2为控制电压接线端,A3、A4为延时、速断切换接线端;
②操作步骤:接触器A1、A2为控制电压输入端,需A3、A4为延时、速断转换开关接线端,如需要接触器延时,把A3、A4接线端上的开关触点闭合,接触器的延时程序启动,A1、A2送电接触器吸合、失电后接触器处于闭合保持状态,事先设定的时间完成后接触器立即释放。
③根据现场使用情况,如不需要接触器延时释放把A3、A4的开关触点先断开、延时程序中断、再断掉A1、A2的工作电压接触器立即释放。
接触器吸合特性额定电压:80%—110%;
接触器断电延时保持特性额定电压:0—110%;
接触器延时释放时间:5S
接触器吸合特性额定电压:80%—110%;
接触器速断保持特性额定电压:60%—110%。

网友C:
案例1:河南油田亚盛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问题:电源质量不佳,经常出现瞬间断电
要求:在断电瞬间接触器不用释放,保持延时2-2.5S,以保证生产的连续性。
解决方案:采用NSFC2-45A-220V断电延时2-2.5s接触器和NSFC2-65A-220V。

案例2:海南威特电器有限公司
问题:电压不稳定,经常出现欠压情况。
要求:在电压波动时,接触器不断开。
解决方案:采用CJ20J-160A-220V,吸合电压为额定电压的80%,电压突然跌落为额定电压的40%时,跌电延时4S。

案例3:黄石电力
问题:经常出现欠压情况
要求:低压状况下实现接触器吸合
解决方案:采用NSFC2-9,DC110V,额定电压的65%可靠吸合。

网友C:
我公司的网:www.cj20j.comwww.cj20j.com

网友C:
广泛应用于大型厂矿企业,如电力、油田、矿厂、钢厂、集装箱运输、军工、造船、建筑业等等。
比电磁式,真空式交流直流接触器更先进性价比更高耐用的接触器,延时(防晃电)-松峰永磁接触器
松峰电气制造有限公司武汉销售总公司
联系电话:13477098903或027-86310553或027-62450796
联系人:叶徐刚,滕工
永磁接触器特性:
~超高安全可靠性让用户安心、放心。~永磁机构,工作时丝毫不受网电压干扰。~动作速度快,弧区小;动力速度为0.12-0.15s。~动作干净,不打颤,一次完成吸合、释放。~无线圈,无温升,长期工作仍保持常温。~超强的抗磁干扰,也绝不干扰其它。~超长寿命让用户一劳永逸。~触头含银量达80%以上,耐烧蚀。~模块耐老化、抗腐蚀。~符合IEC 国际标准。~超节能环保,免维护让用户轻松享受工作。~节电率高达99.8%.~无噪音,安静运行。~不受灰尘、油污影响。~超高性价比让用户得到超值享受。~动作电压可根据用户需求定制。~外型及安装与市场同类产品相同。~一次投入,长期受益。~独具延时功能,能有效防止晃电灾害等。~独具降压启动功能,能远距离电压不足情况下正常启动等。
永磁式与电磁式交流接触器性能对照表
网电压波动时,永磁式交流接触器:丝毫不受网电压波动影响.电磁式交流接触器:主触头抖动严重,线圈电流增大.
动作速度,永磁式交流接触器:快,0.12-0.15s.电磁式交流接触器: 慢,0.32-0.37s
节能,永磁式交流接触器:40A以下节能高达98%, 63A以上节能高达99%,年用电5度以内.电磁式交流接触器:耗能大,最小年用电180度,大者高达3000度.
噪音,永磁式交流接触器:十分安静,无交流噪音.电磁式交流接触器:电压不稳,铁心吸合不正,短路环断,端面有异物时都会产生100HZ的交流噪音
温升,永磁式交流接触器:无线圈,无温升.电磁式交流接触器:电磁线圈发热,铁心卡住或电压低时易烧毁
主触头,永磁式交流接触器: 动作干净不打颤,合、分明确,无烧蚀.电磁式交流接触器:打颤严重,主触头易烧蚀,出现熔焊现象
本公司研发的永磁接触器技术于1999年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2002年获得“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证书”,并被国家确定为节能型接触器唯一标准的生产厂家。从产品投入市场近10年来,深受客户欢迎,得到各级单位和各研究机构的高度认可.公司生产的多系列近二百种规格的产品在2003年6月一次性通过3C认证和ISO9001、ISO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又于2007年接受国家发改委、标准化研究院、全国能源基础管理委员会、合理用电技术委员会的任务委托,以我公司生产的永磁式交流接触器技术指标制定了我国低压电气中第一本《交流接触器能效限定值和能效等级》的标准制定工作,该标准经国务院审核并于2008年4月1日正式通过发布,国务院要求于2008年11月1日强制性执行(标准号:CB21518-2008)。
成功案例:自从2001年我公司研制出永磁式延时接触器,已广泛应用于钢铁、化工和油田企业,成功地为客户解决了“晃电”难题。? 松峰电气成功研制永磁式延时接触器,成功地解决了齐鲁石化的“晃电”难题。? 河南南阳油田采用松峰NSFC2-45A-220V 和NSFC2-65A-220V断电延时2.5s接触器,成功地解决了其“晃电”困难。? 马鞍山钢铁公司采用松峰永磁接触器 NSFC1-100、400、630延时接触器成功地避免了其电压不稳定造成的损失。? 海南威特集团输变店项目采用松峰永磁式接触器CJ20J-160A-220V,电压突然跌落为额定电压的40%时,跌电延时4S,成功地解决了其网电压波动问题。? 2007年,黄石电力采用松峰永磁接触器 NSFC2-9,DC110V,额定电压的65%可靠吸合,实现了其低压吸合的目的。 松峰优势 1.技术成熟,性能稳定。经过6年市场验证,松峰永磁式延时接触器已成功地为众多客户解决了“晃电”难题,为客户避免了严重损失。 2.服务完善,迅速及时。松峰完善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团队,可以保证第一时间解决客户的难题。 3.安全可靠性强。松峰永磁式接触器解决“晃电” 的技术方案是在产品自身完成的,不增设任何配件、插件等繁琐的控制装置,减少了控制电路中的故障点,提高了安全性和可靠性。 4.更换成本低。松峰的永磁延时接触器,是在原有接触器的控制模块中设置逻辑分析电路达到有效防止“晃电”现象的,没有改变接触器的体积和安装尺寸。所以,客户不需要增加其它电气设备或更改安装方式。 5.品质卓越,性价比高。松峰永磁式接触器的生产质量标准严格符合国际IEC标准,在寿命保证100万次以上的基础上节电率达98%以上,动作速度快且无噪音。所以,不但保证了客户的生产的安全无忧运行,而且提高了经济效益。
河南省松峰电气制造有限公司是生产永磁交、直流接触器的专业厂家,松峰电气在生产常规接触器条件下根据不同的现场情况,还生产有防晃电的多种类型的延时交流接触器,有断电延时、智能型跌落延时、智能型延时\速断释放接触器;降压起动接触器;延时吸合接触器等产品。
接触器速断保持特性额定电压:60%—110%
延时(防晃电)接触器的性能简介
河南省松峰电气制造有限公司是生产永磁交、直流接触器的专业厂家,松峰电气在生产常规接触器条件下根据不同的现场情况,还生产有防晃电的多种类型的延时交流接触器,断电延时、智能型跌落延时、智能型延时\速断释放接触器;降压起动接触器、延时吸合接触器等产品。
针对以上特殊类型产品作以下介绍:
1、断电延时交流、直流接触器是在接触器每次失电时都会按照事先设定时间范围内接触器处可保持闭合状态,事先定置的时间完成后,工作电压不能回复时,接触器立即释放。接触器吸合特性额定电压:80%—110%;接触器保持特性额定电压:0—110%;延时时间设定为0.3ms—10000ms(任意选择),±误差0.5%。
2、智能型电压跌落延时交流、直流接触器是在额定工作电压条件下、因受各种不同的条件影响,导致电压突然跌落到某一个约定的电压值时、接触器的延时控制程序开始启动,在事先设定的延时时间范围内接触器处于闭合保持状态,当事先设定时间完成后,工作电压不能回复时,接触器立即释放,工作电压在正常的条件下接触器属常规的动作特性,不会发生延时性能;
延时时间设定为0.1ms—10000ms(任意选择),±误差0.5%。
例:NSFC1-185A/220V
技术要求在额定电压突然跌落到额定电压的30%延时3S释放。
根据要求智能型突然跌落延时释放接触器,不管受任何条件影响,只要导致工作电压突然跌落到66V时(±10%)接触器开始启动延时释放功能,当事先设定延时时间完成后,工作电压不能回复,接触器立即释放。
接触器吸合特性额定电压:80%—110%;
接触器保持特性额定电压:30%—110%;
接触器延时释放时间:3S
3、智能型延时,速断永磁交流、直流接触器是在额定工作电压要求下,因受各种不同的条件影响,导致电压跌落、甚至失电情况发生,使接触器跳闸、在现场实际工作才有的生产流程是不能停电的,可在电压正常的工作中又必须速断,因此根据用户的要求我公司研发了断电延时加速断的智能型接触器,但接触器的控制回路中要增加一个开关,在接触器的控制回路中分A1、A2、A3、A4,A1、A2为额定工作电压接线端,A3、A4为延时速断切换接线端。(看图)
延时时间设定为0.3ms—10000ms(任意选择),±误差0.5%。
例:NSFC1-265A-380V
技术要求:(1)在额定工作电压发生特殊情况产生失电时(非正常操作)需要接触器延时5S释放。
(2)在常规工作电压情况下要求接触器在失电时必须立即断开。
智能型失电延时加速断接触器的接线及操作方法如下:
①接触器A1、A2为控制电压接线端,A3、A4为延时、速断切换接线端;
②操作步骤:接触器A1、A2为控制电压输入端,需A3、A4为延时、速断转换开关接线端,如需要接触器延时,把A3、A4接线端上的开关触点闭合,接触器的延时程序启动,A1、A2送电接触器吸合、失电后接触器处于闭合保持状态,事先设定的时间完成后接触器立即释放。
③根据现场使用情况,如不需要接触器延时释放把A3、A4的开关触点先断开、延时程序中断、再断掉A1、A2的工作电压接触器立即释放。
接触器吸合特性额定电压:80%—110%;
接触器断电延时保持特性额定电压:0—110%;
接触器延时释放时间:5S
接触器吸合特性额定电压:80%—110%;
接触器速断保持特性额定电压:60%—110%。

www.cj20j.com

网友D(2009-10-28):
专业生产节能接触器-乐清市索玛电气有限公司 www.somac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