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大家来谈谈WINCC与非西门子设备的通讯

楼主(2007-11-13):
我在用WINCC时遇到要与其他非西门子设备通讯(例如:温控表,变频器)我的欧陆温控表,富士温控表,三菱PLC,虹润表,如何连接到WINCC上!?晕呀!!有多少非西门子设备能连接WINCC,欢迎大家来谈谈!

网友A:
全部采用OPC,Wincc6开始非西门子的设备与其通讯全部采用OPC。
用户需要根据不同的网络去采用不同的OPC服务器。
三菱的PLC与Wincc连接采用三菱的OPC软件作为服务,Wincc作为客户端访问。
富士的温控表支持Modbus RTU协议, 也是采用OPC服务器同Wincc做通讯,当然,OPC服务器网络上众多,有收费的,免费的,完全取决于用户自己的选择了。

网友:
数据量不多的话有个简单的办法,用VB读串口上载数据,再用DDE与WINCC通讯,这样行吧

网友B(2009-06-29):
增加串口通讯驱动-----------------

网友C:
学习下,请大家多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