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关于物位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7-11-13):
我想在给煤机入口安装一台射频导纳物位开关给操作室送信号作断煤指示,不知可以吗?请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
这要看你的设备的自身条件了这有什么 不可以的呢这就不用问了吧

网友B:
我想不好吧
不过你考虑过摩擦吗?你那个开关能用多长时间,不会经常磨啊.
我见过一种间接测量 ;皮带机失速的开关.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通过电磁感应来.
如果有兴趣.加我.我给你点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