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RA70中的S00问题

楼主(2007-11-13):
SOO软件是一个什么东西呀?是在直流装置中就有的吗?是只要激活就能用了吧?如果我的CUVC板坏了,而以前的程序必须用到SOO,那是不要又要再买一次呀?具体这个东西是什么,能有哪个高手告诉小弟吗?

网友A:
自由功能软件包,每个驱动里都有,密码激活就可以用了
更换CUVC板,不必重新买密码

楼主:
那密码是在哪里呢?我们厂里有一台卷取机不太稳定,想整个换一下,可是,一直不敢下手,到底该怎么换?如果新的换上去,我拷程序后,会不会不能用?

网友B(2009-09-01):
换新装置后,没有SOO选件,肯定不能用的,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