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齿轮与齿条间隙最佳是多少

楼主(2007-11-13):
 齿轮与齿条间隙最佳是多少

网友A:
齿轮与齿条间隙最佳是零.但是要做到较难,可以采取消间隙机构来解决.

网友B:
可以用两个齿轮消除侧隙

网友C:
零间隙肯定是不对的,至于是多少,我想影响的应该比较多吧: 齿数,转速等

网友D:
齿轮与齿条的间隙,在设计时已确定!安装时要控制它的间隙,应控制它们之间的距离,理论上应该是基园相切。

网友D:
补充:齿条可视为直径无限大的齿轮,它的基园是条直线,也就是要齿轮的基园和这条直线相切。

网友A:
零间隙的要求是为减小齿条回程的误差,回程误差是由齿轮与齿条的间隙引起的,在许多精密度很高的机床上为减小齿条回程的误差,许多工程技术人员采取多种形式的消间隙机构,使机床在往复运动时的重复定位误差值为最小.

网友E(2018-04-27):
KAMO加茂零背隙精密齿轮齿条 滚轮的部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渐开线齿轮,而是由8-12个可以自转的滚销组成的(滚销两端各由1个滚针轴承支撑),跟齿条的次摆线齿面滚动啮合的结构,我们叫它滚轮。 滚轮和齿面通常有2~3个部位同时啮合,安装时,滚销和齿面之间施加适量预紧力。正转逆转时都没有齿侧间隙,形成零背隙传动。 TCG(TrochoidCam Gear)(Trochoid-次摆线Cam-凸轮 Gear-齿)精密滚轮齿条: 滚轮的部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渐开线齿轮,而是由8-12个可以自转的滚销组成的(滚销两端各由1个滚针轴承支撑),跟齿条的次摆线齿面滚动啮合的结构,我们叫它滚轮。 1.零背隙:滚轮和齿面通常有2~3个部位同时啮合,安装时,滚销和齿面之间施加适量预紧力。正转逆转时都没有齿侧间隙。 2.高精度:“齿轮”的部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齿轮,滚轮在特殊齿面上啮合(脂润滑)。进给精度(回转-直线比)和位置决定精度接近于丝杆的精度(相当于C5-C7级丝杆精度)。     往复定位重复精度:高精度CRA型(精密级0.01mm;普通级0.02mm),标准型CRE型(0.02mm)。 3.低噪音、低振动    两端由轴承支撑的滚销在优化设计的次摆线齿轮上圆滑地滚动(脂润滑)。不会有令人不快的敲齿声或啮合声。振动也大幅减少。 4.实现长距离的高速移动 实现了丝杆难以胜任的长距离、高速进给。高速行走速度达到每分钟180m(3m/s)以上。 又可以避免长丝杆的中部下垂,以及长丝杆传动时候的颤动。 实际的技术层面可以达到的极限速度:跟据不同的型号可以达到极限4、5、8、11、6m/s的速度,请跟我们联系确认。 5.结构简单: 仅由滚轮和齿条2个基本的零件构成,设计上的自由度极高,安装上又很简单,实现了高精度零背隙要求下的总体成本降低。 6.免维护  滚轮的滚销两端的轴承(带油封)内封入润滑脂终身免维护。齿条齿面推荐半年-1年检查一次根据情况补充润滑脂。 7.低发尘 由于啮合时滚销和齿面是圆滑的滚动接触且回转销直径小、转速低的原因,零件的发热量和可能产生的灰尘极少。适合使用于无尘厂房内。(可以选用洁净脂润滑) 加茂精工可以保用1000级洁净厂房。客户实绩采用在100级洁净厂房。加茂可以提供滚轮齿条洁净性能测试报告(零件洁净性能在100级左右)。 以上的洁净、低发尘性能在洁净厂房以外的范围内表现为低磨损性能,实际运行中滚销和齿面的磨损极小。

网友F(2018-07-30):
间隙到底是多少?

网友G:
你这个问题问得有点怪。齿轮齿条背隙在确定齿轮齿条精度时就已经确定了,是根据使用设备来定的,所以没有说最佳的间隙一说。比如说工具机的齿轮齿条都是有专门的消背隙机构的,追求的零背隙。但是如果只是一个常规的搬运或者码垛的设备,精度要求不高,就不可能花高成本去追求零背隙。所以齿轮齿条背隙是根据使用设备要求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