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WINCC数据交换中断问题

楼主(2007-11-13):
本人用S7 315-2DP通过两台TP62(中间用光纤连接)与两台工控机连接,工控机WINCC中隔几分钟就出现通讯中断的问题,请教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2008-06-04):
看蓝红线是否有接触不良!~

网友B:
主要看线是否接触良好,,,估计程序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