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恒压供水能否一控三?

楼主(2007-11-13):
ABB ACS510恒压供水能否一控三?说明书上只有一控二,如何才能一控三呢,是不是要加一块电路板

网友A:
ABB 一级代理商,13910237271,岳先生

楼主:
谁知道的告诉我一下,

楼主:
不用plc,能否一控三呢,班主呢,指点一下迷津吧,急死我了

网友B:
联系我13826452799,ABB 510供水一拖三在华南碧桂圆有成功应用

网友C:
不加继电器扩展,可以做到一拖3。。。加继电器扩展能一拖6。

网友D:
可以的没有问题,这是ABB510系列特有的循环软启功能.一拖三不需要加扩展,线路也不复杂.没必要用PLC.

网友E(2007-12-27):
安徽工控人,朱应川,ABB\西门子供应商.18998369388

网友F(2009-02-04):
ACS 510 内装有完善的水泵风机循环软启软件,使用SPFC宏完全可以实现一拖三循环软启控制。控制方法也很简单,只需在ACS510 说明书原有电路图的基础上再加一扩展即可,但要有变频互锁,工变频互锁,调试参数也很简单。除正常的10组参数启停控制,11组模拟给定,22组加减速时间设置,40组PID设置外,还要对81组参数进行设置。设置完毕后即可试机了。

网友G(2009-03-28):
要加继电器扩展板来实现.或者外部搭建逻辑控制电路.

网友H(2016-12-13):
ABB变频器    河南区唯一代理商,15036146565  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