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电压消除

楼主(2007-11-13):
我们现场有一控制电缆(12芯)约长400M(来回800M),是就地控制柜连接到远程控制区域PLC的数字继电器里。控制电缆中有一根常带220V交流电,在电机不开启时,有两根线路的开路电压分别是170V,190V,连接到型号为ZJ2-3,220V的中间继电器时电压分别为160V,185V 。有时无须PLC的数字继电器里信号就会吸合,有时PLC的数字继电器里给了信号又不吸合,因存在电压降的问题,电压不够不会吸合?晕    我用了400V1uF,2uF的电容都试过了。请大家赐招!我去试
我的电邮:dgg007@163.com

网友A:
  “在电机不开启时,有两根线路的开路电压分别是170V,190V,连接到型号为ZJ2-3,220V的中间继电器时电压分别为160V,185V 。有时无须PLC的数字继电器里信号就会吸合”

1、有两根线路的开路电压分别是170V,190V,请采用胶合平行线消除感应;
2、控制线与动力线分开!

楼主:
问题是线路已经作好了,走的是同一根电缆.无法采用胶合平行线!
同时控制线与动力线是同一个电缆沟的!

网友B:
12芯线有多余的吗?找一根多出的接地试试!

楼主:
有。试了,没用

网友C:
带屏蔽层吗?单端接地试试

网友D:
控制电缆都多粗,几平方的?

楼主:
是2.5平方的线,不能单端接地。

网友E:
电缆有点儿长。把长带220的线单独敷设。你的电容是怎么接的?

网友F:
怎么样啊?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
换接触器吧。我见过这个问题。不过你的线还真比较长。

网友G(2007-12-20):
控制回路加装隔离变压器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
如果条件允许只好换中间继电器了!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把方法公布一下,也好让我们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