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存档程序不能更改(变换)

楼主(2007-11-13):
  大家好,我公司有一条线要改造。我以前存在电脑里的三菱PLC程序,我想改一下程序可就是改不了,本来没有连PLC ,可每次更改程序变换时就变不过来,提示没有连接PLC ,通迅超时,以前都没有这样,真是急人啊! 编程软件重装了也没有用,不知与系统有没有关系,     谁能帮帮我? 谢谢了!

网友A:
没遇到过!!!   大不了从输入一次呗

楼主:
 谢谢,程序太大了。以前没有连PLC的程序也可以改,就是连过PLC 的就不能改,菜单到处都找了也改决不了,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我也遇到同一问题,程序处于(R写入)状态,而不是(写入)状态,所以程序只能在线变换,不知如何把(R写入)状态变为(写入)状态.

网友C:
你保存的是在线写入,如没连PLC,就提示你通讯错误,即修改不了!取消监视(写入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D:
需要在编程软件里把设置更改以下就可以了!!

网友E:
呵呵//模式搞错了吧??

网友F:
"你保存的是在线写入,如没连PLC,就提示你通讯错误,即修改不了!取消监视(写入模式),就可以了"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只要跟PLC连接通信取消在线写入再保存就可以修改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试试看。

网友G(2009-03-20):
出现这种情况,这样处理:

工具  > 选项>  程序共用  >  选择 变换后,不写入PLC

网友H:
同意楼上说法!  楼主肯定是设为  修改后定入PLC了.

网友I:
你编辑好程序后,按一下F4转换一下,在保存就型了。。。另外有可能你的是查看版的软件,不是编辑版的    你的三菱是什么样的CPU型号??

网友J:
你可以按F2键,进入[改写]模式,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K:
有可能是电脑接口问题,我一台手提就是能写不能读。

网友L:
看下在什么状态,改变下看看

网友M(2010-01-13):
对:不枉此生 关于

出现这种情况,这样处理:

工具  > 选项>  程序共用  >  选择 变换后,不写入PLC

内容的回复:

正解

网友N(2010-04-26):
168888说得很好,对头!!!!!!!!!11

网友O:
工具 > 选项> 程序共用 > 选择 变换后,不写入PLC

good

网友P(2010-07-05):
168888说的是对的,谢谢

网友Q(2011-05-18):
呵呵 我也是刚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R(2011-09-09):
应修改为监视写入停止中!

网友S(2011-11-19):
应该这样处理

在线> 监视>监视模式(M)>选择后按F2键

网友T:
取消监视写入,你试试,设定问题

网友U:
| 2009-03-20 10:04:58 9楼 不枉此生 nokiagx
积分:148
帖子:20
注册:04-11-30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出现这种情况,这样处理:

工具 > 选项> 程序共用 > 选择 变换后,不写入PLC
说得对

网友V(2012-11-10):
不枉此生
写的很好,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W(2013-01-13):
168888~!对的拉

网友X:
GX Developer是一款功能强大的软件,有很多种模式;初步看来,楼主以前肯定用过“在线修改”?!所以,当本地编程时,应该切换回标准模式。

网友Y:
引用 网友U:
| 2009-03-20 10:04:58 9楼 不枉此生 nokiagx 积分:148 帖子:20 注册:04-11-30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出现这种情况,这样处理: 工具 > 选项> 程序共用 > 选择 变换后,不写入PLC 说得对

正解!

网友Z:
同样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在监视写入模式下完成的修改。

网友AA:
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B(2013-02-21):
监视模式  改成  写入模式

网友AC:
是不是你安装软件的时候点了监视专用了?这样只能监视,不能写入···

网友AD(2014-03-03):
引用 网友G:
出现这种情况,这样处理: 工具 > 选项> 程序共...

网友(2014-04-04):
这才是正解

工具 > 选项> 程序共用 > 选择 变换后,不写入PLC

网友AE(2017-04-17):
引用 网友AF:
工具 > 选项> 程序共用 > 选择 变换后,不写入PLC

不能保存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