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无功补偿的问题

楼主(2007-11-13):
新上低压无功补偿柜,准备采用功率因数控制器和复合开关,大家认为怎么样?哪个牌子比较好?

网友A:
DD
www.yey.cc

网友B:
我们用的芬兰诺基亚的,很好用的,免维护。

网友C:
自动功率因数控制器用ABB的比较好.

网友D:
下面引用由汪泓在 2007-11-15 12:40:00 发表的内容:
  自动功率因数控制器用ABB的比较好.
--------------------------------------------------------------------------------------------

网友E(2008-06-06):
abb的是根据功率因数来的,还是用无功功率控制的比较好

网友F:
欢迎大家讨论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G(2008-07-08):
无功补偿还是以无功功率为补偿依据的好,更准切,补偿精度也高,避免投切振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无功补偿还是以无功功率为补偿依据的好,更准切,补偿精度也高,避免投切振荡。

如用电流型控制器,应不会出现投切振荡。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无功补偿还是以无功功率为补偿依据的好,更准切,补偿精度也高,避免投切振荡。

用国产的就不错了  你要看你那里有没有协波,有的话要加电抗器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无功补偿还是以无功功率为补偿依据的好,更准切,补偿精度也高,避免投切振荡。

用国产的就不错了  你要看你那里有没有协波,有的话要加电抗器的.

网友K:
自投振荡时有多高的电压啊?

网友L:
我这里还用功率因数补偿

网友M:
现在有根据功率因数投切,同时兼顾无功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