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造纸工艺问题?

楼主(2007-11-14):
我是初学者,生产出来的纸(一般的纸箱用纸)有厚有薄的,请问是什么原因的.

楼主:
这是小型造纸机.4个点的,急盼帮忙!

网友A:
原因多了,纸是按定量区分的,就是每平方米有多少克,是根据用户要求来的,不知道你具体要问的是什么问题,如果在生产同一批纸时,定量不达标,问题可能出在以下几个方面:浆浓度,上网浓度,压榨部,压光部,你问得太不具体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分析
应该从工艺上找找原因

网友C:
QCS的问题
很多种可能

网友D:
楼上,4个点的就用QCS,烧包吧,或者是出钞票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