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ACS800-7-0610-7的变频器给480KW电机供电应怎么选择电缆

楼主(2007-11-14):
请教各位高手个问题,我现在用的是ABB ACS800-7-0610-7的变频器,给480KW的电机供电,电缆长度大概100M,变频器说明书写的是变频器的输出的额定电流为560A,最大电流是964A,按照额定电流选择,说明书推荐2*(3*185)的电缆,请问这种电缆是不是太粗了,有没有更合适点的??1M相差的价格很多,100M就太贵了
还有这么长的电缆的发热量的问题,怎么计算?

网友A:
自助资料库有电缆选型专家软件,你去看看吧

网友B:
也根据你后面负载的情况,如果你利用功率很小的话可以选小点,但是建议按照说明选

网友C:
总得留点余量吧,不该省得别省

网友D(2008-01-18):
放两条3*150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