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输出电流为560A,那么3芯的电缆中每一根线的电流是多少?

楼主(2007-11-14):
如题,怎么计算?

网友A:
你自己怎么确认输出电流是560A的呀?
看变频器的显示么还是其他呢?
这个问题不太清楚,等待大侠回答

楼主:
是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我的意思是假设电流为560A,每根线的电流是多大

网友B:
假如变频电流为560A,每根线的电流仍然是560A。

网友C:
 假如变频电流为560A,每根线的电流仍然是560A.三相是平衡的

网友D(2009-03-28):
这个问题,提的很困惑

网友E:
我想你肯定不是搞电的.确切的说应该是560A左右吧.

网友F(2011-03-15):
楼主提的问题是三芯线中每芯线的电流与负载额度电流的关系,结果怎么就没有人能理解呢,还怪楼主外行,哎。。。

其实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从某些刊物上了解到这个关系的结果,但是就是没有推敲出为什么,如果楼主有兴趣可以一起探讨。我的QQ:563135610

网友G:
工控网有兴趣的人不少啊。门槛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