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可以帮我们解决晃电现象?"

楼主(2007-11-14):
由于雷击、短路或其他原因造成电网短时电压波动或短时断电的现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短时断电的时间有多长啊?  一般时间短可以考虑加电容箱!

网友B:
晃电解决措施和具体方案

一、关于晃电的相关内容

1、概念:由于雷击、短路或其他原因造成电网短时电压波动或短时断电的现象俗语称“晃电”。

2、产生的原因:电网由各级变电站组成,特别是10kV回路,用户分布点多面广,极易产生短路或过流故障,发生故障后,该回路的继电保护动作,切除故障回路。从故障发生到故障切除时间为20~700ms。在此期间,其它正常回路电压会暂降,造成晃电现象。另外,夏季是雷电多发季节,电网电压也会暂降,造成晃电。

3、晃电造成的后果:
A、影响生产的连续性,降低生产效益。
B、造成生产安全事故。
C、损坏生产设备。
("易尔易+中国工控供应商" 大量供应防晃电交流接触器四大系列
   详情请登:www.yey.cc)

 二,1、永磁式延时接触器工作原理:
在控制电压突然跌落到非正常工作电压时,欠压信号传输到永磁接触器的控制电路中,控制系统对信号立即做出分析,需要延时来防止晃电事故发生时,接触器在设定的延时时间内处于保持状态,超过设定的延时时间接触器立刻断开。
2、永磁式接触器解决晃电灾害的措施:
松峰永磁式延时接触器替代传统电磁接触器。通过对已有永磁接触器的控制模块进行改进,增加相关逻辑分析电路,实现延时释放,释放时间可根据现场要求任意设定。

针对电网失压现象(网电压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我公司可定制生产低压延时永磁接触器,电压值和时间可根据需要设定。例如:电压突然跌落至额定电压的40%或25%时,延时3S释放。
针对失电现象(电压突然跌落至零),我公司可定制生产断电延时永磁接触器,时间可根据需要设定。
三、解决晃电灾害的成功案例:
自从2001年我公司研制出永磁式延时接触器,已广泛应用于钢铁、化工和油田企业,成功地为客户解决了“晃电”难题。

松峰电气成功研制永磁式延时接触器,成功地解决了齐鲁石化的“晃电”难题。
河南南阳油田采用松峰NSFC2-45A-220V和NSFC2-65A-220V断电延时2.5s接触器,成功地解决了其“晃电”困难。
马鞍山钢铁公司采用松峰永磁接触器NSFC1-100、400、630延时接触器成功地避免了其电压不稳定造成的损失。
三亚临春110KV变电站工程目采用松峰永磁式接触器CJ20J-160A-220V,电压突然跌落为额定电压的40%时,跌电延时4S,解决了其网电压波动问题。
2007年,黄石电力采用松峰永磁接触器NSFC2-9,DC110V,额定电压的65%可靠吸合,实现了其低压吸合的目的。
四、松峰永磁式延时接触器优势

1、安全可靠性强。松峰永磁式接触器解决“晃电”的技术方案是在产品自身完成的,不增设任何配件、插件等繁琐的控制装置,减少了控制电路中的故障点,提高了安全性和可靠性。
2、更换成本低。松峰的永磁延时接触器,是在原有接触器的控制模块中设置逻辑分析电路达到有效防止“晃电”现象的,没有改变接触器的体积和安装尺寸。所以,客户不需要增加其它电气设备或更改安装方式。
3、品质卓越,性价比高。松峰永磁式接触器的生产质量标准严格符合国际IEC标准,在寿命保证100万次以上的基础上节电率达98%以上,动作速度快且无噪音。所以,不但保证了客户的生产的安全无忧运行,而且提高了经济效益。

为了更好的解决您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努力!
经过6年市场验证,松峰永磁式延时接触器已成功地为众多客户解决了“晃电”难题,为客户避免了严重损失。松峰完善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团队,可以保证第一时间解决客户的难题。

   松峰永磁式四大系列、CJ20J、NSFC1(CJX2,LC1)、NSFC2(B系 列  )、NSFC3(3TF,3TB)交流接触器,是世界上第一台无矽钢片交流接触器!其革新技术特点是用永磁式驱动机构取代了传统的电磁铁驱动机构,即利用永久磁铁与微电子模块组成的控制装置,置换了传统产品中的电磁装置,运行中无工作电流,仅由微弱信号电流(0.8-1.5mA)支持控制模块完静铁芯的磁转换,实现接触器的吸合,维持和释放功能的一种微功耗的超级节能的新型接触器.

网友C:
你是什么公司的?你的系统容量有多达?小规模的我们做过,效果很好.用变频器,PLC,电池组等成套.已运行4年多.行业是聚酯行业.电话:0512-68289509 陈工.

网友D(2008-10-16):
FS/E系列防晃电交流接触器用于交流50HZ、60HZ,额定工作电压至1140V的电力系统中接通和分断电路,用于连续性生产作业线因雷击、短路重合等供电系统发生的瞬间失压、失电(俗称晃电)保持接触器不脱扣。而操作接通.分断与常规接触器完全相同。当事故停电超过定时限时间时,接触器脱扣,达到了躲过晃电保持连续生产不停机的目的。
FS/E系列防晃电交流接触器不依赖辅助工作电源. 不依赖辅助工作装置,具有体积小、可靠性高的特点。
FS/E系列防晃电交流接触器已经在石油、化工、钢铁等企业发挥了积极作用,能有效的抵御电源电压不稳.瞬间失压.瞬间断电,满足了高要求的连续性生产线使用,本品通过了CE认证?? 联系人:孙先生 13771299334? 邮箱:swzxw_0312@126.com??? 网址: www.mybchina.cn

网友E:
永磁式延时接触器,用过,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

网友F(2008-11-24):
对于电动机防晃电的问题,我们公司有深入的研究,并且防晃电控制器用于石油、石化、油田、冶金等行业,效果很不错。它是硬接线方式的“一对一分散控制型”,具有多重逻辑判断,晃电延时时间可根据工艺条件自行设计。这种防晃控制器有别于目前使用的计算机群起群控和延时脱扣接触器等方式,其安全性可靠性更强。我的联系方式是0755-83476819,13728698403,或上公司网站:www.sz-beit.com

网友G:
抗晃电智能电机控制器的研究与应用
山东•滨州新大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毕义军

摘要:本文介绍了抗晃电智能电机控制器的研发过程和技术特性,分析了在化工装置、发电厂的应用情况和出现问题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抗晃电、电机控制器、多地控制、并联、简化控制线路。
电源“晃电”一般是指电网由于雷击、对地短路、发电厂故障及其它内外部故障原因造成的电网短时故障,引起电网电压短时间大幅度波动,甚至短时间断电数秒的现象。
随着电网的发展、系统容量及用电规模的不断扩大,晃电现象的影响越来越大,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由于现代化工矿企业生产装置的规模越来越大, 晃电持续时间虽然比较短,但对生产的影响却是十分巨大。瞬间的电压波动将造成数百台电动机跳闸、设备停机,电网电压恢复后电机却不能自行恢复运行,导致连续生产过程发生紊乱,并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生产及设备事故。对于大型装置来说,由于设备数量较多,如果人工进行恢复,花费的时间比较长,而且慌乱之下容易出现操作失误;对于一些无人值守的野外装置,恢复的时间就更长。这对于石油、化工、农药等连续生产装置来说,产生的诸如安全、环保、废品、原料浪费、产量降低、效益低下等一系列损失是非常巨大的。根据交流电机的运行特性分析, 短时断电对电机转速影响非常小,电网电压恢复正常后,立即恢复电机运行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启动的冲击电流较小(接近额定电流),从而保障了重要动力负荷运行的安全性和连续性。
另外,随着工厂自动化程度的提高,电动机的二次回路也越来越复杂,化工装置机泵的控制除基本热保护外,一般都有三地控制:配电盘控制、现场控制、控制室控制,其控制回路越来越复杂,线路节点较多,故障率非常高。而且由于常规二次控制回路停止和热保护均采用常闭触点串联接法,各控制终端互相影响,线路或设备故障易造成全部失控,检查处理的时间较长,对维修人员的素质也提出较高的要求。
为解决晃电问题,目前国外已经有了专门的抗晃电继电器和抗晃电交流接触器,但其昂贵的造价却令一般用户望而却步。为解决电气设备控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我们专门组织开发设计了一款智能电机控制器,既解决了抗晃电问题,又解决了电机二次回路比较复杂的问题,经过两年的试用,受到用户的广泛好评。

一、 设计思路:
1、 抗晃电功能:电网电压超低和断电时间小于整定时间时,只要电网恢复正常,电机将自行恢复原运转状态,断电超过整定时间时,电机不能自行恢复,须按常规进行人工启动处理。
2、 简化了控制线路,无限扩展控制终端:本设计将启动、停止和保护等各种控制终端均采用常开触点并联接法,主接触器无须再接入自保触点。这样多地控制时二次回路的复杂性大大降低,各相同作用的控制终端并联在一起即可。公用线为中线,多点远距离控制时可以公用,能减少线路成本。电机运行期间控制按钮回路无回路电流,各控制按钮互不影响,即使单个控制按钮故障不能闭合也不会影响电机运行,特殊情况下可在电机运行时带电检修现场按钮。减少了系统故障率和维修停工时间。
3、 防止保护误动作:将传统串接的保护节点改为并接,能防止无功耗保护产品控制回路中易发生的重复性动作,扩展了无功耗保护产品的应用空间。
二、 工厂应用情况及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案:
近两年多来,我们先后在发电厂、化工装置进行了长期的应用试验,2008年初,在我们承担设计的草甘膦生产装置自控系统中上全面设计应用了该装置,系统有180多台电机,在长期的工厂运行过程中,设备本身的制造质量经受住了考验,用户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试用初期调试过程中发现有的控制器会出现误动作,继电器不能正常释放。经反复检查设计的逻辑回路、元件选型和安装接线等, 均未发现不正确的地方。经分析,在单相交流控制回路中, 当继电器线圈一端接零线而另一端接有长电缆芯时, 长电缆芯的感应电压经继电器线圈到零线形成通路,一般交流接触器由于驱动能量消耗较大问题并不突出,而在继电器的返回电压较低时却可影响继电器的返回。经过对控制回路进行实际测试,发现在电机控制回路中,由于电缆寄生电容的影响,控制线上的对地感应电压达到100V左右,在多芯控制电缆中如果含有多个回路且不同回路取用的电源不同相,感应电压会更高。经过反复试验,我们调换了控制回路的电源极性,将继电器一端接相线,这样继电器线圈两端等电位(对地电压都是相电压),感应电压不再起作用。彻底解决了感应电压的干扰问题。
另外还发现与DCS或PLC系统配套使用时,偶尔会出现自锁现象,经过对电路的深入研究,发现由于DCS和PLC的动作周期比较短(毫秒级),某些场合电机误启动后,控制系统迅速发出保护停车动作,由于动作周期较短,控制器的充电时间太短,导致释放能量不足形成自锁,经对电路改进采取强制释放措施随即解决了这个问题。

三、 产品工业设计:
在元件选用时,采用欧姆龙自保持型继电器及和泉继电器,电路功耗较低,小于0.3W,产品可靠性较高。
为方便用户使用和检修,我们经过反复改进,设计了多款人性化型号产品以适应不同用户的差异化需求:
DQZ-IIa为柜内导轨安装型,接线采用可拔插型端子,可不拆线快速更换设备,这款产品适合用户现有装置进行技术改造。
DQZ-IIb为盘面安装型,采用48*96标准盘装表壳,可集装,后接线板为螺钉接线,选用拔插型机芯以方便用户快速更换。这款产品适合新建装置,在设计配电盘时将控制器直接安装在盘面上,启动、停止按钮和运行指示灯等都已集成到控制器上,盘上不必再安装,这样配线简化了许多。
另外,针对高端用户与DCS或PLC配套使用的场合,还专门设计了相应的型号DQZ-IIaP和DQZ-IIbP。
四、 实用接线:
在工厂电气设计中,各种停止动作按钮和保护停机动作均全部采用常开触点并联到TA端和中线上,各种启动动作按钮和开机动作均采用常开触点并联到HA端和中线上。

五、 外形及插座图:

六、 应用领域:
该装置以其低廉的造价可广泛应用于化工、石化、农药、化肥、医药等流程性连续生产装置的机泵控制,发电厂、热力、供水装置的机泵控制。特别适用于采油、供水等无人值守的泵站、机房设备控制以及对连续运转要求较高、停机可能造成严重影响的场合、采用多地控制的用电设备等。

网友H:
采用欧姆龙自保持型继电器及和泉继电器

网友I(2010-05-25):
电压暂降/骤降(Voltage Sag)是电压有效值降至标称值(Nominal Value)的10%至90%,且持续时间为10ms至1min(典型持续时间为10ms~600ms)的电能质量事件之一。严重的电压暂降,将使用电设备停止工作,或引起所生产产品质量下降。而电压暂降影响的严重性则随用电设备的特性而异。一般而言,工业过程设备对电压暂降特别敏感,因为设备内任何一个元件由于电源出现问题都会使整个流程停止运转。这些工业过程涉及汽车、半导体、塑料、石化、纺织、光纤、饮料乳业、移动通信等领域,常受电压暂降影响的重要设备有冷却装置控制、直流电机驱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机械装置、可调速驱动装置等。

  国臣公司致力于连续生产型企业各种电能质量事件(俗称“晃电”)治理和变频器跳闸问题的全面解决和新一代抗晃电设备的研究与开发,凭借领先的行业技术和经验,为企业提供整体电源优化解决方案和技术咨询服务、炉膛安全给粉解决方案、电厂给粉变频抗晃电解决方案、IT机房整体解决方案、工业现场晃电整体解决方案和包含多种负载类型的整机设备抗晃电解决方案。

  国臣公司依托多年的变频代理经验和技术沉淀,通过对变频器接大惯性负载晃电特性的深入研究,对晃电时的负载能量回溃和飞车启动的专题研究, 对电机的风机、水泵、提升机、助塞泵等各种负载特性的深入研究,对各变频器厂家和型号的熟练掌握,在多个抗晃电项目应用中成功支撑,对即使不支持直流支撑的个别厂家变频器,也可通过技术改进来解决问题。

网友J:
荣信股份公司已推出全套最新解决“晃电”问题的方案,荣信股份是中国第一家电力电子上市公司,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荣信股份公司的网站看看,或电话联系。联系人:周先生;联系方式:010-82586058;18901082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