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零线要接地

楼主(2007-11-14):
如果从发电厂或者变压器送到用户的两根线不接地,即都悬空,那么只要人不同时碰到这两个线就不会触电,这不是很好吗?

网友A:
大地是有电位的。象你说的那样,只要导线的电压达到一定值人碰到就会触电而死。

网友B:
原因是对于不接地系统当一相意外碰地时,
一,另两相对地电压升高到根号下三倍,易使设备线路绝缘薄弱地方击穿,从而造成两相短路。
二,人站在地上相当于站在一根火线上,碰到相线危害更大。

网友C:
  “如果从发电厂或者变压器送到用户的两根线不接地,即都悬空,那么只要人不同时碰到这两个线就不会触电,这不是很好吗?”

1、你说得很对,不接地系统,单相触电事故少,它适宜负荷集中、供电范围小的场合;
2、如果供电范围大,系统对地分布电容大,一旦出现电工九段: 说的一相接地故障时,系统对地电压升高为线电压,系统绝缘受到威胁,由于接地电流小保护装置不动作,故障会长期存在,存在触电危险;
3、所以,对于负荷分散,供电面积大的大功率供电系统,我们现在都采用接地系统供电;
4、不接地系统,系统对地电压按线电压设计,造价相对高;接地系统,系统对地电压为相电压,系统绝缘按相电压设计,造价相对低些;
5、接地系统还有很多好处,比如:系统对地电位确定,防雷效果好,一相落地时,短路电流会使保护装置迅速动作,停电保护等!

网友D:
都是三相四线制,或三线五线制了

网友E:
有点迷糊

欢迎加入◆百度°电气知识技术交流平台  群:18607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