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OLL安装不上怎么回事?

楼主(2007-11-14):
我的是PROTOLL V6。0 ,操作系统是XP SP2,安装时点PROTOLL/RT无反应,进文件夹里点呢,出现一个“正在分析系统文件”,然后就自动关闭了,也没有任何提示。请问是怎么回事?
我记得以前装的时候都是分析完文件,就正常装上了的。

网友A:
您把您的系统更换为SP1系统就应该可以安装上了。

楼主:
在线等啊,有没有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更换成SP1?
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
不是要重新装个系统吧?

网友B:
不是系统有问题就是你的安装盘有问题呗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安装文件都作成虚拟光盘就可以正常安装了,哈哈,

网友C:
 直接进RT文件里点击SETUP安装即可.

网友D:
我也是进RT文件里点击SETUP安装,系统是SP2的

网友E:
直接进RT文件里点击SETUP安装即可.
rt运行时,可能要有授权才行

网友F:
西门子软件就这样。
麻烦。

网友G(2009-08-11):
我直接在RT文件里点STEUP安装仍然安装不了,一出现系统文件分析就自动消失了窗口。不知何故,

我是把之前安装删除了之后再重新安装时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