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零件加工
happy -

楼主(2007-11-14):
对一扁平圆柱形零件的侧面进行冲孔 ,每隔一定角度冲一次,除采用步进电机控制外,还无更简易的方案呢?请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还有机械分度盘,可以随机床运动自动分度,如果生产量不大还可用手动分度,但是无论何种分度,都要根据冲压零件来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