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 PLC 在二次追色套印中的问题

楼主(2007-11-14):
使用PTO(脉冲串输出)控制伺服电机,在二次追色套印时,设定一个低速追色区间,色标传感器在此区间内感知到色标,即触发中断处理程序,立即停止脉冲串输出。色标传感器接输入I0.1。使用下降沿触发事件。
现在的问题是:某些印品,除色标外,另外还包含类似于色标的其他图案(姑且称之为“伪色标”),所以在二次追色印刷时就产生一个问题:色标传感器感知到这些“伪色标”时,也会触发中断处理程序,使纸张提前停止。
有没有一种办法,使得输入点I0.1在规定的追色区间之外,不响应外部输入,这样就不会受到“伪色标”的干扰了。
恳请大家帮助!不甚感激!

网友A:
设定一个区间断开I0.1信号的(比如标签80MM色标3MM,可设〈或=77MM断开色标传感器输入信号)

网友B(2007-12-14):
这是你的色标传感器识别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