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系统及其故障诊断<转m贴>

楼主(2007-11-14):
前言:伺服驱动系统(ServoSystem)简称伺服系统,是一种以机械位置或角度作为控制对象的自动控制系统,例如数控机床等。使用在伺服系统中的驱动电机要求具有响应速度快、定位准确、转动惯量。(使用在机电系统中的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较大,为了能够和丝杠等机械部件直接相连。伺服电机有一种专门的小惯量电机,为了得到极高的响应速度。但这类电机的过载能力低,当使用在进给伺服系统中时,必须加减速装置。转动惯量反映了系统的加速度特性,在选择伺服电机时,系统的转动惯量不能大于电机转动惯量的3倍。)较大等特点,这类专用的电机称为伺服电机。当然,其基本工作原理和普通的交直流电机没有什么不同。该类电机的专用驱动单元称为伺服驱动单元,有时简称为伺服,一般其内部包括电流、速度和/或位置闭环。

  一概述
  伺服系统是以机械运动的驱动设备,电动机为控制对象,以控制器为核心,以电力电子功率变换装置为执行机构,在自动控制理论的指导下组成的电气传动自动控制系统。这类系统控制电动机的转矩、转速和转角,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实现运动机械的运动要求。具体在数控机床中,伺服系统接收数控系统发出的位移、速度指令,经变换、放调与整大后,由电动机和机械传动机构驱动机床坐标轴、主轴等,带动工作台及刀架,通过轴的联动使刀具相对工件产生各种复杂的机械运动,从而加工出用户所要求的复杂形状的工件。作为数控机床的执行机构,伺服系统将电力电子器件、控制、驱动及保护等集为一体,并随着数字脉宽调制技术、特种电机材料技术、微电子技术及现代控制技术的进步,经历了从步进到直流,进而到交流的发展历程。数控机床中的伺服系统种类繁多,本文通过分析其结构及简单归分,对其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作简要探讨。
   1伺服驱动系统的作用:
  伺服驱动系统是CNC装置和机床的联系环节。CNC装置发出的控制信息,通过伺服驱动系统,转换成坐标轴的运动,完成程序所规定的操作。伺服驱动系统是数控机床的重要组成部分。伺服驱动系统作用有:
  (1)伺服驱动系统具有放大控制信号的能力;
  (2)根据CNC装置发出的控制信号对机床移动部件的位置和速度进行控制。
   2数控机床对伺服驱动系统的要求:
  数控机床集中了传统的自动机床,精密机床和万能机床三者的优点,将高效率,高精度和高柔性集中于一体。
  (1)可逆运行
  (2)速度范围宽
  (3)具有足够的传动刚性和速度稳定性
  (4)响应快速并无超调
  (5)高精度
  (6)低速度大转矩
  二伺服驱动系统的分类
  数控机床的伺服驱动系统按其用途和功能分为进给驱动系统和主轴驱动系统;按其控制原理和有无位置检测反馈环节分为开环系统和闭环系统;按驱动执行元件的动作原理分为电液伺服驱动系统和电气伺服驱动系统。电气伺服驱动系统又分为直流伺服驱动系统和交流伺服驱动系统。
   1.进给驱动与主轴驱动
  进给驱动是用于数控机床工作台或刀架坐标的控制系统,控制机床各坐标轴的切削进给运动,并提供切削过程所需的转矩。主轴驱动控制机床主轴的旋转运动,为机床主轴提供驱动功率和所需的切削力。一般地,对于进给驱动系统,主要关心它的转矩大小、调节范围的大小和调节精度的高低,以及动态响应速度的快慢。对于主轴驱动系统,主要关心其是否具有足够的功率、宽的恒功率调节范围及速度调节范围。
   2.开环控制和闭环控制
  数控机床伺服驱动系统的基本组成如图所示。数控机床的伺服驱动系统按有无反馈检测单元分为开环和闭环两种类型(见数控机床伺服驱动系统分类),这两种类型的伺服驱动系统的基本组成不完全相同。但不管是哪种类型,执行元件及其驱动控制单元都必不可少。驱动控制单元的作用是将进给指令转化为驱动执行元件所需要的信号形式,执行元件则将该信号转化为相应的机械位移。

  开环伺服驱动系统由驱动控制单元、执行元件和机床组成。通常,执行元件选用步进电机。执行元件对系统的特性具有重要影响。
  闭环伺服驱动系统由执行元件、驱动控制单元、机床,以及反馈检测单元、比较控制环节组成。反馈检测单元将工作台的实际位置检测后反馈给比较控制环节,比较控制环节将指令信号和反馈信号进行比较,以两者的差值作为伺服系统的跟随误差经驱动控制单元,驱动和控制执行元件带动工作台运动。
  在CNC系统中,由于计算机的引入,比较控制环节的功能由软件完成,从而导致系统结构的一些改变,但基本上还是由执行元件、反馈检测单元、比较控制环节、驱动控制单元和机床组成。
   3.直流伺服驱动与交流伺服驱动
   70年代和80年代初,数控机床多采用直流伺服驱动。直流大惯量伺服电机具有良好的宽调速性能,输出转矩大,过载能力强,而且,由于电机惯性与机床传动部件的惯量相当,构成闭环后易于调整。而直流中小惯量伺服电机及其大功率晶体管脉宽调制驱动装置,比较适应数控机床对频繁启动、制动,以及快速定位、切削的要求。但直流电机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具有电刷和机械换向器,这限制了它向大容量、高电压、高速度方向的发展,使其应用受到限制。
  进入80年代,在电机控制领域交流电机调速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交流伺服驱动系统大举进入电气传动调速控制的各个领域。交流伺服驱动系统的最大优点是交流电机容易维修,制造简单,易于向大容量、高速度方向发展,适合于在较恶劣的环境中使用。同时,从减少伺服驱动系统外形尺寸和提高可靠性角度来看,采用交流电机比直流电机将更合理。
  三数控机床伺服系统的故障诊断
  数控机床伺服系统故障占机床总故障的比率较高。由于伺服系统涉及的环节较多,加之种类繁多、技术原理各具特色,给维修诊断带来困难,因此归纳一些故障诊断方法很有必要。
  数控机床坐标轴的移动定位是由位置伺服系统来完成的。位置伺服系统一般采用闭环或半闭环控制。(半)闭环控制的特点就是任一环节发生故障都可能导致系统定位不准确、不稳定或失效。诊断定位故障环节就成为维修的关键。根据伺服系统的控制原理和系统接口的特性,对系统进行分解判断,已成为行之有效的方法。

楼主:
1主轴伺服系统的故障及诊断方法
  当主轴伺服系统发生故障时,通常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在CRT或操作面板上显示报警信息或报警内容;二是在主轴驱动装置上用警报灯数码管显示主轴驱动装置的故障;三是主轴工作不正常,但无任何报警信息,主轴伺服系统常见的故障有:
  (1)、外界干扰
  由于受电磁干扰,屏蔽和接地措施不良,主轴转速指令信号或反馈信号受到干扰,使主轴驱动出现随机和无规律性的波动。判别有无干扰的方法是:当主轴转速指令为零时,主轴仍往复转动,调整零速平衡和漂移补偿也不能消除故障。
  (2)、过载
  切削用量过大,频繁正、反转等均可引起过载报警。具体表现为主轴电动机过热、主轴驱动张制显示过电流报警等。
  (3)、主轴定位抖动
  主轴准停用于刀具交换,精镗退刀以及齿轮换档等场合,有三种实现方式:
  (1)机械准停控制
  (2)磁性传感器的电气准停控制
  (3)编码器型的准停控制
  (4)、主轴转速与进给不匹配
  当进行螺纹切削或用每转进给指令切削时,会出现停止进给,主轴仍继续运转的故障。要执行每转进给的指令,主轴必须有每转一个脉冲的反馈信号,一般情况下为主轴编码器有问题。可以用下列方法来确定:1.CRT画面有报警显示。2.通过CRT调用机床数据或I/O状态,观察编码器的信号状态,3.用每分钟进给指令代替每转进给来执行程序,观察故障是否消失。
  (5)、转速偏离指令值
  当主轴转速超过技术要求所规定的范围时,要考虑:1.电动机过载。2.CNC系统输出的主轴转速模拟量(通常为0—+-10V)没有达到与转速指令对应的值。3.测速装置有故障或速度反馈信号断线。4.主轴驱动装置故障。
  (6)、主轴异常噪声及振动
  首先要区别异常噪声及振动发生在主轴机械部分还是在电气驱动部分。1.在减速过程中发生一般是又驱动装置造成的,如交流驱动中的再生回路故障。2.在恒转速时产生,可通过观察主轴电动机自由停车过程中是否有噪音和振动的来区别,如存在,则主轴机械部分有问题3.检查
  振动周期是否与转速有关。如无关,一般是主轴驱动装置未调整好;如有关,应检查主轴机械部分是否良好,测速装置是否不良。
  (7)、主轴电动机不转
   CNC系统至主轴驱动装置除了转速模拟量控制信号外,还有使能控制信号,一般为DC+24V继电器线圈电压。1.检查CNC系统是否有速度控制信号输出。2.检查能使信号是否接通。通过CRT观察I/O状态,分析机床PLC图形(或流程图),以确定主轴的启动条件,如润滑、冷却等是否满足。3.主轴驱动装置故障。4.主轴电动机故障。
  四进给伺服系统的故障及诊断方法
   1.超程
  当进给运动超过由软件设定的软限位或由限位开关设定的硬限位时,就会发生超程报警,一般会在CRT上显示报警内容,根据数控系统说明书,即可排除故障,解除报警。
   2.过载
  当进给运动的负载过大,频繁正、反向运动以及传动链润滑状态不良时,均会引起过载报警。一般会在CRT上显示伺服电动机过载、过热或过流等报警信息。同时,在强电柜中的进给驱动单元上、指示灯或数码管会提示驱动单元过载、过电流等信息。
   3.窜动
  在进给时出现窜动现象:①测速信号不稳定,如测速装置故障、测速反馈信号干扰等;②速度控制信号不稳定或受到干扰;③接线端子接触不良,如螺钉松动等。当窜动发生在由正方向运动与反向运动的换向瞬间时,一般是由于进给传动链的反向间隙或伺服系统增益过大所致。
   4.爬行
  发生在起动加速段或低速进给时,一般是由于进给传动链的润滑状态不良、伺服系统增益低及外加负载过大等因素所致。尤其要注意的是:伺服电动机和滚珠丝杠联接用的联轴器,由于联接松动或联轴器本身的缺陷,如裂纹等,造成滚珠丝杠转动与伺服电动机的转动不同步,从而使进给运动忽快忽慢,产生爬行现象。
   5.机床出现振动
  机床以高速运行时,可能产生振动,这时就会出现过流报警。机床振动问题一般属于速度问题,所以就应去查找速度环;而机床速度的整个调节过程是由速度调节器来完成的,即凡是与速度有关的问题,应该去查找速度调节器,因此振动问题应查找速度调节器。主要从给定信号、反馈信号及速度调节器本身这三方面去查找故障。
   6.伺服电动机不转
  数控系统至进给驱动单元除了速度控制信号外,还有使能控制信号,一般为DC+24V继电器线圈电压。伺服电动机不转,常用诊断方法有:①检查数控系统是否有速度控制信号输出;②检查使能信号是否接通。通过CRT观察I/O状态,分析机床PLC梯形图(或流程图),以确定进给轴的起动条件,如润滑、冷却等是否满足;③对带电磁制动的伺服电动机,应检查电磁制动是否释放;④进给驱动单元故障;⑤伺服电动机故障。
  为了使数控系统能更好地加工零件,要加强对伺服系统及其故障诊断的了解。更多资料:www.simocontrol.com

网友A:
CRT或操作面板上显示报警信息或报警内容部分是编码器和伺服控制器故障

网友B:
基础知识培训...不错...但是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一个故障可能造成的原因就太多了..

网友C:
我是一名数控机床维修电工,正需要的资料,好知识,受人玫瑰,手留余香.先谢谢了

网友D:
贴了不少,请续贴啊。

网友E(2007-12-16):
学习了  最近用松下的400瓦15位增量的是在超低速下大约一秒走0.002mm用千分表测表走的很不平稳,做出的产品的弧面很不平滑,可是我们想做到非常平滑就是我们所说的没有顿刀。请各位大侠帮忙!    谢谢!

网友F:
低分辨率伺服的超低速稳定性是个大问题,而且除了伺服环节,还需要考虑传动机构的所导致的爬行问题。

网友F:
伺服的超低速稳定性是个大问题,而且除了伺服环节,还需要考虑传动机构的所导致的爬行问题。

网友G:
一秒走2u,要速度平稳,反馈分辨率0.1u以上的直线电机,也许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H:
好贴,学到了不少!

网友E:
 谢谢 !  那您的意思是要么换17位的或是机械的问题。 不过问题解决了!是机械问题!
 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过电压报警,启动之后驱动器声音有一点大,过一两分钟三个400W的就会一个接一个报警,700W的就不会。换新的驱动器还是一样,而且也加过滤波器,L1L2和L3的电压也正常也没有容性负载,线路我查了好几遍和其他机台一样没问题。不能加制动电阻。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F:
不能加制动电阻,为什么?!电机是处于驱动状态还是发电状态?如果是后者,大概加制动电阻不仅是必须的,而且还不能持续工作。

网友G:
“不过问题解决了!是机械问题!”
可以问一下,是什么机械结构吗?

一般的应用情况下,电机不太可能长时间处于发电状态,毕竟没有多少人会把一个电机当负载用另一个电机带动。而且,这么低的直线速度,估计电机的转速也快不到那里去,减速应该也问题不大。

以上都是“应该”和“可能”,基本都是废话,不过,不了解现场细节,只能说废话了。

网友E:
你好!减速问题不大是对的!  不加制动电阻是有原因的!因为前面两台工作都很好!而且也出厂了!
机械结构是Y轴电机带动滚轴丝杆拖动工作台前后运动,X轴左右,Z轴是使夹具旋转。用砂轮切削工件。
我现在在想是不是有容性负载?我用电子表测电气柜和地之间有变化,用交流档。而其他机台没有!一直是零!
你所说的电机是处于驱动状态还是发电状态?我认为是驱动状态!
因为开机后除了Z轴其他四个轴都是开机回原点!回原点完毕之后过一分多钟后Z轴最先报警!还有Z轴是空载!

网友E:
可是电容性负载电控柜中没有电容之类的元器件!除了两个电源滤波器!

网友F:
“不加制动电阻是有原因的!因为前面两台工作都很好!而且也出厂了!”———楼上的应该感谢上帝!当然了,一般伺服产品都会自己多少挂一个小功率的制动电阻。

看不出容性负载与伺服报警之间在这里有何直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