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DAM4017,ADAM4520数据采集

楼主(2007-11-14):
请大家帮忙
最近接到一个项目,用ADAM4710,ADAM4520进行数据采集,由于以前主要做数据库方面的开发,这方面不懂,我只看了点研华提供的一些说明书,(硬件还没买)
请大家帮忙忙,能不能提供点ADAM4710数据采集的源代码,vc,vb不限,
另外想问问大家,如果不买硬件能不能先在普通的电脑上做数据采集的测试?也就是模拟等,或者买了硬件在普通的pc机上做数据采集,然后测试完毕后去工地测试?

我的邮箱:
mingfei2007316@yahoo.com.cn

网友A:
楼主,说的应该是ADAM-4017吧。
关于详细资料和程序源码可以提供的,另外没有模块没法调试。如果需要调试我这里可以借产品给你。上班时间随时找我联系。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在线咨询。。
主要产品服务:
 Art-阿尔泰科技生产工业自动化多总线数据采集卡(PCI,USB,PC104等),虚拟仪器板卡(信号发生器卡,示波器卡)分布式数据采集模块(RS-485,以太网),运动控制卡,信号隔离调理模块,RTU模块,DTU-GPRS模块,ARM嵌入式工控板,ARM开发板等。
   公司提供OEM/ODM服务,及小批量定单的客制化服务。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帮忙,
是ADAM-4017不好意思,写错了

网友B(2009-07-10):
2楼的你好,我现在正使用一个ADAM4017+和4520,组一个数据采集系统,我是用VB做开发平台的,但一直采集不到信号,能不能给我一份源代码让我参考一下。我的邮箱xing_jinmu@163.com,我的QQ是973484581.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