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PLC 程序内DTO是什么指令

楼主(2007-11-14):
三菱FX1N-PLC 程序内DTO是什么指令? 怎么在手册上查找不到?

网友A:
 那你知道  TO  是什么指令嘛??

楼主:
TO 是向特殊模块写指令。

网友A:
 那  D TO   不就是 32位的  向特殊模块写的 指令了??
 遇问题   多动脑筋   那样 你会进步很快的!

楼主:
谢啦! 因说明书并没有解释此类指令,因此不明白.

楼主:
还有一问题?在三菱PLC组网中,从站PLC内程序查找不到输出线圈(FX1N-60MR中Y42)输入控制开关能找到,就是输出找不到.是否输出指令在主站程序内.因为从站输出的一个节点不能导通,从站内找不到Y42,但是却能控制(输入X3开关).请指点?

网友A:
也有这个可能
那你再看看所有的PLC内程序  结合起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