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Z200显示E.UVT

楼主(2007-11-14):
上电显示:"E.UVT".主接触器,不吸合.电容都已换过.

请教高手,哪里检测电压和怎样可以屏蔽.电压检测是不是"BK0-C2184"厚模检测的,
正常检测电压是多少伏的啊!

先谢谢了!

楼主:
有就早更换了啊,我把厚模拨开看了一下,有一个559光耦,一个c494g.现在就是不知道电压检测是哪个脚出去的,还有是多少伏的

楼主:
顺便问一下,谁有这个厚模啊!

楼主:
什么价格啊

网友A(2008-11-24):
我怎么没看到559光耦,和C494G啊?

网友A:
麻烦请教以下

网友B:
Z200,至少有10多年了吧?

三菱早期的变频器;

网友A:
是的啊,有高手能帮忙解决一下吗?   先谢了

网友C:
我有.

出售各类进口大小功率二手变频器、及少量维修配件。

13605867151 0576-6567161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机电五金城、东厅二楼、65号。

网友A:
z200输入电压是220V它的P N级的直流电压是多少   麻烦请指教一下

网友A:
我的都340V了     主接触器也吸合了    还是报E.UVT     有没有人帮帮忙啊!   谁知道是电源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啊!

网友D(2009-04-16):
哪里有下载三菱变频器200的中文说明书

网友E:
模块有没有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