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关于LG plc 梯形图子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7-11-14):
   大家好,我想问下关于LG plc 梯形图子程序的问题。。。不大懂,我以前用西门子的,刚开始用LG。
新建一个项目后,有个程序,应该是主程序吧?
那么,如果我要建一个子程序,不想放在主程序中,是不是就要新建一个程序页呢?
新建的程序页怎么和主程序关联呢?call就行了?但是我写好子程序后,保存后,再打开的话,工程中不会有子程序的?
难道子程序不和工程在一个文件中也可以?
指点下,晕,用惯Siemens还真不习惯LG。。

楼主:
也就是说,我想问的是:
在LG PLC中。。。一个工程下面的程序拉,变量拉,新建一页后,怎么把这些加到当前工程下面?还是根本就不需要加?

网友A:
该换换大脑了
别总想西门子那套了。

网友B:
只要把子程序编写在主程序后面就行了.LG K120S可以达到0-127子程序嵌套.

楼主:
楼上的说法?
也就是说,我可以在主程序后面写子程序?
这样我觉得不大好,看起来主程序太长了。。。
那那个新建程序文件那个是怎么用的呢?
个人来说觉得西门子的编程最接近计算机软件编程。。。
因为我现在在做软件开发,这个自控项目只是兼职接的。。。

楼主:
我就是想问,我不想把子程序写在主程序的pro文件中?
怎么办?
我想在项目中调用单独的子程序文件怎么办?

楼主:
还有比我想给子程序做注释,想给程序行做注释。。。
貌似都没有?晕,到lg官方网站下的说明书这些都没讲。。。
太过分了拉。。。

网友C:
有这么难吗?

网友D:
一叶77: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15 11:24:00
    还有比我想给子程序做注释,想给程序行做注释。。。
貌似都没有?晕,到lg官方网站下的说明书这些都没讲。。。
太过分了拉。。。
---------------------------------------------------------------
  你看看说明书再来发言好不?LG有LG的编程思路,不要什么都用西门子的那一套,很多地方行不通的

网友E(2010-06-20):
那些东西LG都有赛

网友F(2011-05-08):
西门子程序的编写与LG编程方式不一样。换个方式好些。

网友G:
LG的PLC分几个系列,K120是MASTER-K系列,程序不能分页,所有程序在一个页面。如果你要分页可以使用XGB或XGT系列PLC,它们的使用有点接近西门子的PLC。或用GLOFA-GM系列。

网友H(2011-06-25):
和西门子有很大的差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