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谈谈遇到的事故

楼主(2007-11-14):
我入门只有4-5年遇到的安全事故很少,但是听到的多。
最骇人听闻的就是一个哥们拿钳子拧母排上的螺丝,结果不小心手滑动,两母排用钳子短路。结果一声巨响带着一道弧光,哥们被打出去4-5米远。哥们带的手套以及上衣的袖子被当时打没了。哥们的脸以及胳膊当时黑红色了。站在哥们旁边的一个哥们的牛仔裤被甭掉一大块。母排只剩下一点,钳子只剩下一点烧熘了的头。哥们的耳朵眼睛均受到了很大的损伤,幸亏皮肉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楼主:
我自己挨电是一次维修升降小车的手柄(手柄是按钮式接触器,施耐德的东西)我一直以为手柄是安全电压呢结果是380V。打开后一个线头突然松动搭在我手上了,我无法摆脱,只能顺势往后一倒,才摆脱。当时也没有监护人。很危险。以后修东西再也不敢带电操作。

网友A:
我用试电笔试灯头里面有没有电的时候,也不小心给短路了

先是火花
然后是保险丝断
结果,试电笔被熔焊在了灯头里面
使劲拔出发现,试电笔头被熔化了5毫米左右。

干电工两年了,这是最危险的一次,幸亏保险丝断了,真没想到电这么牛哈

网友B:
380V/我一次带电拉外皮屏蔽的电缆,结果电缆把两相短了,砰的 开关跳了
那电缆屏蔽带到处缺少了(就象破布),两只手没事.吓死我了
开关反应快呀
幸运的我
220V还有一次,手脂碰到指示灯了,搞的半身都麻了

胆子越来越小了

楼主:
to电工九段,
我又一次拿电笔试24伏不小心短路电笔都被搞掉了一个小缺口。
搞电真是危险啊。

网友C:
 安全第一啊!!   生命无价!

网友D:
在端子排上接临时电,取380V,用尖嘴钳带电操作,造成相间短路,一道强光后,眼睛短暂“失明”,尖钳嘴钳变成了平口钳。

网友E:
刚入道那时,星-三角主回路接错,37KW电机,启动,一声巨响,强光一闪,“天”都差不多黑了一个小时。

网友F:
我遇到很多次..有一次是修油压机.用电笔测接触器线圈是否通电.<该接触器的控制开关打开.接触器未吸合>结果跟主回路碰在一起。.两厢短路.砰!!!!!!!  吓我一身冷汗..幸好漏电开关得快..
后怕..现在胆子小了

网友G:
偶在接一控制加热时,把火零相接,那时真是开昏地暗
做电工危险啊,各位同行小心啊.....
偶还没结婚呢,呵

网友H:
电的事故很多,俗话说水火无情,自己小心...

欢迎加入◆百度°电气知识技术交流平台  群:18607630

楼主:
我有一次给人帮忙接变频器,结果那台变频器是220V的。早变频器的孙子就在于他220V和380V的型号外观,接线端子一模一样,只是在铭牌上有个很小的2相。我按380V接了结果给上电一声巨响,所有的电容都爆了,耳朵震的够呛。
国产的东东真他妈害人。两相的为什么不搞两个接线端子。也没有明显标志。

楼主:
还有一次电路有短路的地方我用指针式万用表测电阻,不小心测量到进线电缆上了。只听砰的一声,万用表的表蒙盖直接飞起来了,我吓得跳了起来,脑袋碰到配电柜的顶上了,虽然没电着,脑袋撞得够呛。呵呵。。。。。。。

网友I:
电器事故很多,但往往都发生再不小心   所以以后我们同行的都多加小心,事故就会很少发生,

网友J:
万事要小心啊,同一职业统一战线,要小心啊

网友K:
NN今天刚被电所以又来这复习功课了.
修好机器后想把线理理,没想到以前有人修过这台机器
有根线拆了线头露着,把它放线巢里我没看见手指压了进去当时立马晕了,还好是单相被我下意识的甩脱了,手皮肤青了一块
唉太粗心了

网友L:
兄弟们要小心啊

楼主:
事故的现象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事故的根本原因都在于我们忽略了某些细节,或者缺少某方面的知识。这些经验和知识将使得我们工作中有各种小习惯。这些习惯有的时候可能救了我们,或者让我们免受某些伤害。
比如,我现在凡是看到裸露的线头都会下意识的模电笔去测量。
比如,我现在合闸不论大小都喜欢带个手套,并且在合的瞬间转过脸,身子也侧着。
比如我现在拆电机线都习惯不用手拿它的线头,总是喜欢将它用胶布包上。
所以现在一般身上总是带着两件东西。电笔和胶带。看到裸露的线头首先测测看有没有电,然后用胶布包好。
希望各位注意安全,搞电这行,危险啊。。。。。

网友M:
太多了,我有个同事差点被220伏电死

网友N:
安全你我他

带电作业害死人

网友A:
身上总是带着两件东西。电笔和胶带。看到裸露的线头首先测测看有没有电,然后用胶布包好。

合闸不论大小都喜欢带个手套,并且在合的瞬间转过脸,身子也侧着。

网友O:
我有一次在修万用表是望了看挡位,在较交流是用电阻挡量380V时,表爆了半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