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请问测量不同介质时,流量计内的参数要更改吗?如密度等.

楼主(2007-11-14):
还没有使用过质量流量计,请问测量不同介质时,流量计内的参数要更改吗?如密度等.

网友A:
肯定要更改,质量流量与介质密度是关联的

网友B:
答复:不一定需要更改 多数质量流量计本身就有密度测量;修改只是对于测量段的设定 以提高准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