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西门子Wincc的图形编辑器文件无法打开

楼主(2007-11-14):
我在用wincc打开一个刻录在光盘里的wincc备份程序时,
图形编辑器中的文件无法打开,
图形也不能被激活,说是找不到启动画面,而当设置了启动画面,还是打不开。
请各位师傅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先打开个别的项目来看是wincc软件的问题,还是项目的问题,你是否在计算机属性中启动项中,勾选了 图形编辑器 的启动呢.
再者你可以参照 yuanle 老师说的那样,把项目中的所有文件的属性改为只读.

楼主:
谢谢你,千山独步

网友B(2010-11-20):
报启动画面找不到,编辑器里面也打不开画面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