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weinview)HMI
求助:一机多屏问题

楼主(2007-11-14):
请教一机多屏怎么实现啊?

网友A:
装显卡啊

网友B:
情参考使用手册的“一机多屏”介绍

网友C:
你打我电话13761012595,021-32020258,或者加我QQ470331240,我为你解答吧

网友D:
很好用的东西
我都希望找到有多屏功能的又不是太贵的笔记本, 象盖茨用的那样的笔记本

网友E(2007-12-14):
多屏显示可以吗

网友:
用分屏器分屏~正道啊~电脑城有卖~~

网友F(2008-01-15):
楼上的好多回答蛮有意思的啊。

网友G(2008-02-17):
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H:
问的模糊,答的糊涂。

网友I:
一个plc带几个屏??? 用485应该可以实现 台达的屏支持这个功能,上次差点就能试一把了 可惜项目没谈成

网友G:
一个plc带几个屏或者一台屏连接多个不同的PLC都可以实现,13581532261沈先生

网友D:
晕倒了。
叫HMI不就好了?
只有PEER-TO-PEER不支持多节点吧,其他均可。

网友G:
可不要晕倒,现在路滑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