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问PLC编程高手

楼主(2007-11-14):
MITSUBISH手持编程器FX-20P-E-SETO V4.10能否与FX2型PLC连线编程?

网友A:
肯定可以的,好象有个转接线。
用电脑连不是更好?

网友B:
可以!! 什么年代了? 为什么还用编程器呢??
电脑多方便?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的转接线后,打命令提示comms错误,不知道是不是线没有做好,还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C(2008-04-08):
可以的了,我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D:
可以用的确

网友E:
可以用,不用转换,都是42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