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与STEP7使用问题求解???

楼主(2007-11-14):
现有S7-300 PLC系统控制窑炉运行,上位机装有WINCC V5.x 和STEP7 V5.2,通过D-LINK以太网交换机与PLC通信,我准备在上一台PC上位机,手头的WINCC、STEP7版本比原来的高,这样的配置可以用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呵呵,手头的版本比原来高,Step7高没有关系,Wincc高,您原来的已经是5。X了,再高就是6。0了,5.x的项目需要通过6.0版本中项目移植器进行移植方可使用,移植后的项目是否能保持百分之百的使用,那就要看您造化了。

楼主:
原来的系统自己不敢妄动,窑炉不能停,属连续性生产设备,还望高手们指点迷津。

楼主:
TO:yuanle
谢谢指点!
另外有一个问题,我把原来的上位机硬盘克隆,然后把克隆的硬盘安装到另一台电脑上,是否可以直接作为上位机使用?

网友A:
直接克隆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涉及到版权的问题,如果西门子追究起来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网友B:
要么整体更换,要么保持同版本

楼主:
如此看来还是保持相同版本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