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使用GX Developer的问题

楼主(2007-11-14):
使用GX Developer下载PLC的程序到计算机里,GX Developer使用梯形图编程,梯形图是(R写入)状态,而不是(写入)状态,修改程序只能在线修改.怎样才能把(R写入)状态变为(写入)状态.

网友A:
点击写入模式即可

楼主:
我点了,不行.梯形图(R写入)状态变不成(写入)状态.

网友B:
点击工具栏,选择属性,然后选择变换后,不写入PLC

网友B:
选择选项

网友C:
有没有按F4?

网友D:
多摸索摸索 再来问问题

网友E:
呵呵。。变换下或把它搞成写入模试看看。。

网友F:
在线的时候改成不写入状态就行了,你这是在写入状态的情况下断电的,所以程序只能在线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