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型热电偶,要求精度0.1度, ad选型

楼主(2007-11-14):
测量温度0-1200度,采用k型热电偶,要求精度0.1度,有什么好的a/d推荐?
或者是热电偶推荐
谢谢了

网友A:
测量温度0-1200度,采用k型热电偶,要求精度0.1度????

这样的测量范围,精度要求0.1℃,真的有必要吗?说实话,楼主的要求好像、似乎、仿佛,浪费彼此时间。

网友B:
K型热偶允许偏差在小于等于300度时为2.5度,大于300度时为被测温度的0.75%。所以说你要求的精度是达不到的。

楼主:
明白了,实际精度达不到。
谢谢各位

楼主:
“显示精度”而已呀 哈哈

网友C:
应该说你的要求是达不到的

网友D:
你那个破玩意的传感器探头能测到1200摄氏度啊?什么材质的啊?321啊? 310?316? 304?

网友E:
LZ需要的是手持的还是盘装的。我公司一款手持式六位数字显示,分辨力可设:最高分辨力为0.001℃(热电阻)或0.01℃(K/E/J/T/N热电偶)。可供参考!

AI-5600型手持式高精度测温仪

    AI-5600型手持式高精度测温仪,基于24位AD转换器和16位单片机设计,具有高准确度、高稳定性、低功耗、多输入、多测量结果、操作简单易用等特点。通过匹配合适的传感器,使其可以广泛应用于生产、科研、实验室手持精密测温和Ω/mV/mA精密测量场合。

主要特性:

●  输入类型:Pt100、Pt1000、Cu50、Cu100、K、S、E、T、J、R、B、N,以及Ω、mV、mA信号。其中热电偶有内部、外部、人工三种补偿方式。

●  数学统计测量:除基本测量值外,还同时测得相对值、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峰峰值、标准偏差和采样数。

●  六位数字显示,分辨力可设:最高分辨力为0.001℃(热电阻)或0.01℃(K/E/J/T/N热电偶)。

●  对热电阻和热电偶有四种显示单位,可任意切换:Ω或mV、℃、F、K。

●  LCD显示布局清新、白色背光;按键操作简洁明了、外观小巧精致。

●  上限、下限报警设置。用户校准功能。

●  低功耗:采用三节5号(AA)碱性电池,在背光关闭下,连续工作时间1500小时(典型值)。

网友F:
请问楼上的,你的这块表实现分辨率0.01℃(K/E/J/T/N热电偶)的测量范围是多少?另外,更关心实际精度是多少,而不是分辨率。

网友G(2008-01-07):
选精度0.5级以上的数显表就可以达到你要求的显示精度。
k型热电偶的误差较大没必要选精度太高的显示表0.5级
就可以了。

网友H:
K型偶一级才1。5度。精度0.1度是不可能的。
要搞明白精度和分辨率的不同。

网友I(2009-08-19):
蓝天1980

请教各位师傅,K形热电偶的精度要求是多少?

网友J:
温度着东西,个人感觉能有1度的精度偏差就不错了,比较常见差5度左右的

网友K:
生产厂家13905842163 QQ1050199824

网友L:
PT100可以达到0.1度,K型根本不可能。就算仪表分辨率高0.01℃,传感器都达不到,显示出来都是错误的。8楼纯粹蒙人,最讨厌就是这些乱吹的,

网友M: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网友N(2010-05-08):
跟本达不到这种精度!也没必要!

网友O:
与怂人说理,真是难成怂咧,

要较真呢,

那咱国家的计量法、计量检定规程里,早他奶奶滴10多年前,就枪毙了精度这个概念了

嘿嘿嘿,,,

怂人还在哇哇哇滴苦喊炸P精度精度,

那请怂人,先把裤裤脱了亮亮精,摆清白精度的概念

嘿嘿,黑,,,

莲英爷的小刀,100年没用咧,要是能割几个替补,也算保护了古董~~~~~~哼哼哼

网友P:
太牛逼了,,热电偶1200度能达到0.1的精度!!永远不可能

网友Q:
支持楼上的! 不可能的!

生产传感器,变送器;自动化仪表销售;数据采集;系统方案设发、改造;软件开发;

淘宝:http://shop35466945.taobao.com/

网友R(2010-06-09):
太牛逼了,,热电偶1200度能达到0.1的精度!!!

网友S:
这么大的测量范围要这么高的精度,对热电偶来说是非常难达到的.

网友T:
只能说可以选择双五位的高精度数显温度控制仪,仪表能够分辨到0.1度,但是K型传感器是达不到这个测量精度的。就是S型的温度传感器达不到啊!

网友U(2010-09-09):
应该是0.1的分辨率,不是0.1度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