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用线浪费吗

楼主(2007-11-14):
我们厂有几台40KVA的点焊机,当时放的线是25平方的,但是我用钳表卡电流,点焊的瞬间电流也只有六十安,按说十六平方就行了的,这样浪费吗,

网友A:
一,电流应该是可以调节的吧,放线要按最大的工作电流算
二,因为是不连续工作,16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又不用自己花钱,放粗点自己以后省心。

网友C:
选导线还是粗点好。

网友D:
25平方的可以,安全

网友E:
反正不要你掏钱,用大点的好不会出那么多的鸟事,自己也省事多了,是吧!我现在不管什么设备的线都搞足够多

网友F:
一般选大点

网友G:
如果铝线,16平方小了,25平方正好.

记住,线损造成的电费还是要你单位自己出的.

网友H:
勤俭节约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啊,还是节约用比较好啊。同一楼主的说法,那样就不错了

网友I:
稍微大一点安全.什么时候都要安全第一啊?

网友J:
安全重要

网友K:
大一点好,太小会引起线路过热老化

网友L:
铜还是铝?

网友M:
如果国内生产的线,我1平方是不按10A选用的。LENZE的我1平方是按10A选用的,有些国产的线质量确实差

网友N:
没看懂啊,自己还是得学呀...

宣传一下我的群,~◆◆百度°电气知识技术--共同研究交流PLC,单片机,电气元件,电气线路,制图等电气知识,技术共享。 群:18607630

网友O:
稍微大一点安全.什么时候都要安全第一啊

网友P(2008-01-13):
安全不是更好吗!

网友Q:
粗点安全

网友R:
这样选型还是对的,能保证安全使用.

网友S:
钳表卡不一定能显示最高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