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一上电,整个车间的电都没了

楼主(2007-11-15):
  公司有台机器,一旦我打开凸轮开关,整个车间的电都没了,咋回事?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电工基础就自己查一下,不行就外面叫人了。自己都不会检查,别人怎么知道具体什么问题?根本没法帮你。

楼主:
 在打开凸轮开关之前, 是不是非要把RCCB,MCB打到off的状态,因为我之前也碰到过一台机器,如果RCCB,MCB在on的状态,此时turn on Isolator, 整个车间的电全没了。如果RCCB,MCB在off的状态,就没事

楼主:
我的控制箱中,电源经过MCB,和CONTACTOR(接触器),变频器,最后连到电机,我想问的是,如果电机没转,MCB和CONTACTOR一旦接上,会不会有个很大的电流进入变频器?
  因为我听人说,电机不转,变频器此时不会有大的电流进入, 但实际当中, 我一旦合上MCB和CONTACTOR,整个车间会跳闸。
  希望有人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咋那么多英文呢,欺负我们这些土电工文科学的不好啊

网友B:
说不具体,无法帮到你.

网友C:
文化很高呀
会"鸟语"!!!!

网友D:
你要判断是漏电跳还是短路跳,估计是漏电跳,

楼主:
啥是漏电跳?谢谢,哪种情况下出现漏电跳?

网友E:
要判断是漏电跳还是短路跳

网友F:
把开关换掉

网友G:
先甩开变频器和电机,试一下,再单独甩开电机试.

网友H:
下面引用由hsyufu2008在 2007-11-15 21:02:00 发表的内容:
  要判断是漏电跳还是短路跳
--------------------------------------------------------------------------------------------

网友H:
要先确定是漏电还是过载

楼主:
如果是过载,该怎样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