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化现场仪表的结构

楼主(2007-11-15):
文章出处:上仪营销中心技术部 [2007-10-10 14:04:04]责任编辑:上仪营销中心技术部作者:
     智能化现场仪表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它们的性能、功能、应用模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介绍智能化现场仪表内部硬件、软件结构的变化。
一 早期智能化现场仪表
  早期智能仪表是从数字化仪表演化而来的。这个时期的智能仪表普遍采用微处理器,利用微处理器方便地实现了一系列智能功能,包括线性化校正、环境温度补偿、自动量程转换、自动校零、自动校验、自诊断、计量单位转换、数字滤波、平均值、最大、最小值等统计量、各种算法块等,一些仪表还具有数据通信功能。
  这一时期的现场仪表因受体积、现场环境等因素制约,智能功能一般较简单。向系统传递的过程信息以模拟4~20mA信号为主,参数设置以就地设置为主,数据通信一般采用点对点方式,有些仪表通信甚至是单向的,仅传送过程信息。由于速度等方面原因,数字通信信息还不能满足实时控制要求。这个时期实验室仪表的智能功能已相当完善,出现了GBIP通信总线。因此可以说,智能化现场仪表的发展是跟着智能化实验室仪表走的。
  智能仪表种类很多,但带微处理器仪表的硬件、软件结构有许多共同点。
1. 硬件结构
  早期智能化现场仪表典型硬件结构见图1,该结构由当时微处理器芯片的功能决定。
  按功能不同智能化现场仪表分为“检测”和“执行”两类,前者泛指各种从对象直接或间接获得信息的仪表,后者泛指各种改变对象状态的仪表。
  图1主要针对检测仪表。对于执行器类智能化现场仪表,其硬件结构在A/D和D/A转换器以外的部分与图1不同,其余部分则大同小异。
2. 软件结构
  智能化现场仪表的程序组织经常使用状态分析法。在应用中仪表至少应有两种运行状态:工作状态和设置状态。在工作状态仪表执行正常“检测”或“执行”任务,其中包括许多智能功能,如线性化校正、环境温度补偿、自动量程转换、自动校零、数字滤波等。在设置状态仪表执行对各种智能功能的组态和自诊断、自动校验和标定等智能功能。大多数智能化现场仪表,工作状态的各项任务是在线实时执行的,设置状态的任务则是离线执行的。部分智能功能的选用和切换可在线实施,但智能功能的参数设置必须离线进行。
  为使智能化现场仪表实现傻瓜化,一般在首次开机时仪表的缺省设置使仪表运行在工作状态,执行仪表的最基本测量(或执行)功能。
  工作状态软件结构往往较简单,除开机时的初始化程序外,其余程序呈循环结构。循环结构内的程序是仪表的主程序,主程序内的各子程序分别执行不同智能功能。一部分子程序呈串行或并行选择结构,运行时按设置要求决定是否执行或选择执行某段程序(见图2)。工作状态与设置状态间靠RAM和/或EEPROM保存的标志位和参数交换信息。图2中功能一代表必备功能,功能二代表可选功能,功能三、四、五代表互斥的多选一功能。为确保程序实时性,工作状态下智能功能调用和切换以及键盘处理程序,一般都以中断方式进行。
  这时期智能化现场仪表软件的重要特点是:各项智能功能执行的顺序和时间关系是在程序设计阶段决定的,使用时我们可选择用或不用某项智能功能,但不能改变它与其他智能功能间的关系。
  设置状态的软件结构与智能仪表的人机界面形式有关。
  最简单形式是只有数字显示和很小的键盘(键很少)。这时各项设置只能以轮询方式进行。界面上轮流显示仪表需设置的功能,当出现打算设置的功能,按键转入参数设置状态;在参数设置状态,界面上按位显示参数,按键进行设置;对参数种类很少的情况,也可采取穷举方式显示参数。如果仪表功能较多,为简化设置,可将功能按层次分成组,所有功能的安排呈树状结构。这样的程序结构可用图3表示。
  对于多键情况,有分为一键一义形式和一键多义形式。
  一键一义形式时,软件可采用键盘直接分析法。这时程序结构最简单,根据所按的键进入指定程序分支,然后设置参数。
  对一键多义形式,情况较复杂。有的仪表采用电话键盘形式,键既可以输入数字,又可输入字母;有的仪表采用混合方式,一部分键是一键一义,另一部分键一键多义。键组的功能可通过第二功能键——“2nd”、移位键——“Shift”或控制键——“Ctrl”来扩展。这时设置状态的软件结构就显得有点复杂。可采用“有限状态机”方法来进行键盘状态分析,并依此来设计程序。
  对于功能较丰富的智能仪表,设置状态的人机界面程序占仪表程序总量的比重很大。要检查错误设置、限制各种非法参数、避免不同功能间的冲突,总之提高仪表的容错性是体现仪表智能程度的重要一环。可以说,设置状态程序在仪表中起着“操作系统”的作用。
  这时期的智能仪表功能还不完备,与现代智能仪表的定义有差距,因此现称作“带微处理器的仪表”。
二 过渡期智能化现场仪表

  早期智能化现场仪表的数字化主要是在仪表内部,仪表的过程信号输出主要还是依靠4~20mA模拟信号。一些具有数字通信接口的仪表,其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往往通过不同通道传输。
  首先从仪表智能化中获益的是仪表制造者,一些仪表制造者给仪表专门设计了调校和组态用双向通信接口,大大方便了调校,提高了仪表性能。但仪表在使用时是完全模拟化的。这种仪表的数字通信距离一般很近,组态一般由制造商或销售商完成。这种仪表称为“半智能化仪表”。
  80年代起,出现了模拟与数字信号兼容的信号制式,使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共用一条通道。兼容方式有采用移频键控(FSK)调制方式,也有分别用4mA、20mA表示“0”、“1”方式。
  经过多年竞争,现在以Bell 202协议为基础的HART协议以其开放性成为事实上的工业标准,获得广泛使用。以4mA、20mA表示“0”、“1”的方式,主要用在两线制测量开关(如物位开关,流量开关、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等)和半智能化仪表中。
  HART以2200Hz和1200Hz的调制信号分别表示“0”和“1”,传输速率为1200b/s,与4~20mA兼容,通常工作在点对点模式,也可采用多点模式。HART协议传输速率较低,仪表每秒可传送2~3次过程量信号。因此在大多数过程控制应用中,控制信号仍采用4~20mA,数字信号主要用于仪表的管理、维护。当然在有些对速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如油罐区的测控系统)也可直接采用多点模式的数字通信。
  当时智能化现场仪表在数字化方面仍不彻底,但是它却让人们了解了智能化仪表的优越性,逐步学会使用智能化仪表。这时期的数字通信一般是串行、双向的,以点对点通信为主,连网能力很差。通信内容不仅包括过程信息,更多是用于传送遥控组态信息。虽然许多仪表组态仍采用离线方式,但也有一些仪表将许多组态功能改成在线方式,只有校验等功能仍然采用离线方式。
  由于采用了数字通信,在一条信道上传送的信息就可以不止一条,这为复合参数智能仪表提供了条件。
  这类与模拟信号兼容智能现场仪表的英文名字是“Smart Instrument”,与全数字智能仪表“Intelligent Instrument”不同,但它们的中文译名相同,都叫“智能化仪表”。虽然大家都承认Smart仪表仅仅是一种过渡时期产品,但是它总是在人们预计的“末日”以性能和市场的强劲增长顽强地延续下去。直到2003年其年增长幅度还是超过5%的,现在谁也无法预计这个过渡期有多长。随着近年Smart仪表技术性能的发展和应用面仍然领先于Intelligent仪表,因此有些国际文件开始将Smart仪表作为一个下属部类全部纳入Intelligent仪表观念。
1. 硬件结构
  这时期智能化现场检测仪表硬件从功能上可用图4表示。由于各企业广泛采用自行定制的专用集成电路,因此物理上的结构就难以用一种典型产品来表示,两片仪表甚至单片仪表已经商品化。对于执行类仪表,输入信号是4~20mA的,因此图中A/D、D/A转换电路位置互换,传感器、调理器和激励电路块也要做相应调整。
  由于要与4~20mA信号兼容,因此硬件中普遍采用低功耗器件,装配工艺普遍采用表面安装技术(SMT)。对于采用通用集成电路的设计,数字电路间的连接一般采用串行接口;串行接口间的连线少,有利于减小体积降低功耗。常用串行接口有:二线接口I2C、三线接口SPI或MicroWire。
  这一代智能化现场仪表的人机接口出现了两种风格:一种是仪表本身只有很少键,不直接带显示,需就地显示时,采用串接4~20mA显示单元;另一种是带较少的键和一个LCD。前一种风格只能显示过程量,不能进行完整的就地组态。由于现场仪表就地组态可借助于手持通信器进行,因此这种设计相当经济。第二种风格的设计可以避免使用手持通信器,当系统很小时,节省一个手持通信器往往更经济。
2. 软件
  (1)算法
  这一代仪表虽然使用MCU(单片微控制器),但是这些芯片功能很强,资源较充沛,价格也较便宜,这些给仪表采用复杂算法和高级语言创造了条件。
  从这时开始,人们已广泛接受了这样的设计原则:(1)要把软件可能对仪表精确度造成的影响减小到可以忽略;(2)要把软件可能对仪表精确度做出的改善用足。仔细想想就可以明白,这两条原则对提高仪表产品的性价比来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