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5HC对3051系列进行组态调校

楼主(2007-11-15):
文章出处:上仪营销中心技术部 http://www.mc-saic.com/
责任编辑:上仪营销中心技术部
3051C或其它压力变送器与375HART手操器的接线:现场可接在表的电源
端子处,控制室可接在信号端子处. 回路电阻应保证在250Ω-----1000Ω的范围内.本小册子将分别介绍:
1.    基本仪表组态或设定.
2.    仪表校验的方法及常见故障分析.

375手操器

1.基本仪表组态或设定.
1.  打开电源开关. 等待375进入主菜单画面.

2. 使用光标笔双击”HART 应用栏”! 如果手操器与变送器通讯正常,则画面应转入
在线画面.

此时,双击”仪表设置”即可进入变送器的组态菜单.
仪表组态画面有5 个选项:

1. 双击 ”显示过程变量”后, 您可以察看与变送器相关的所有测量参数.

2. 进入诊断画面,您可以对仪表进行各种校验及回路测试,另外仪表的各项报警也可以
查看!
3. 进入”基本设置”您可以进行修改位号;工程单位;量程及仪表的阻尼系数;传递涵数.
因此,这是最常用的菜单. 您可以双击5个选项的任一个进入该菜单!以下是菜单3:

请注意: 单击左箭头可以退回上一级菜单, 单击”X” 图标退回主菜单(此时可以关机).
           单击”HOME”退回在线菜单(Online, 此菜单为实时参数更新画面)
3-1: 修改单位:
双击”单位”进入修改工程单位子菜单:

  使用光笔单击所选定的单位,然后单击”ENTER”,这时候会出现一个提示,告诉你当前
过程变量在该选定单位尚未发送至变送器之前仍然为原单位,提示你应在下随菜单中
进行发送(SEND).因此,见到提示后,即按OK 则出现下随菜单:

  此时单击”SEND”并在见到提示后,按OK,修该后的单位即下装到变送器中.
最后见提示单击OK 完成该操作.(注意,单位Unit左上角”*”在发送成功后,应消失!)

3-2: 修改量程:
  在基本设置中,用光标笔选中”3 量程”并双击,则进入量程修改菜单.

在此菜单中,有两种修改方式.
直接键盘输入.这是最方便的方式.
提供标准压力值并将该压力确认为4 或20MA的设定点.
下面,为直接键盘输入方式:双击选项1.

一般来说,如不做迁移,则只需修改量程上限.因此,双击”URV”进入键盘画面.

您可以使用光笔,点击数字键直接输入希望修改的量程.然后点击”ENTER”确认.
当返回上一级菜单后,单击”SEND”进行发送!见下图.(URV左上角*号表示该参数
尚未发送!)

发送后,有两个提示,请单击OK 确认即可!请按左键返回基本设置菜单(BASIC SETUP)
进行下一步!

3-3 :如何修改阻尼值?
   其方法和修改的量程方法一样. 此参数出厂设定为0.4秒!
2-1.
   在基本设置中,选项2 是专门针对仪表的调校及故障诊断设置的.
   一般地说,变送器完成现场安装后,须进行读数的清零. 此功能在375 菜单中称之为:”ZERO RTIM”.
以下为进入和完成该功能的步骤:

由主菜单双击”仪表设置”即可进入上面的菜单.
选中2 并双击,则进入诊断及服务子菜单. (见上图)

 选中3 并双击,弹出下面的菜单.

选中3 并双击,弹出下面的菜单:

  选择1 并双击.然后点击OK.对两个提示进行确认,注意, 此项校准应确认在控制系统处于
手动状态下进行并变送器处于零差压/压力下进行,绝压表不能进行此项操作.
  接下来,375将提示仪表应确认处于零点压力状态!即应该在现场操作人员配合下进行压力平衡或
放空操作. 确认完成上述工作后,点击OK. 见下图:

  接下来的提示, 告诉您仪表需确认零点读数的稳定, 然后,点击OK 结束操作.

  最后的操作,应单击”HOME”键返回在线显示. 此时,PV 值应为零点值并且
AO( 4-20MA)应为4.00MA.
  如PV 仍有误差,可再进行一次.如PV 正确,但4.00MA 有误差,则需进行校验菜单的第2
项- Trim analog output/校准模拟量输出.
  以下为操作菜单:

双击选项1,确认系统处于手动状态,并将标准电流表串入变送器回路然后点击OK
3 次.进入编辑菜单.

  使用光笔点击数字键,输入标准表的读数,例如:4.025MA.点击ENTER确认.
  接下来的提示将问你此时的输出是否与标准表一致.如一致,则选1/Yes.
如不一致,则需重做,选2/No.
  下一步,将对20MA点进行相同的校准.孰不重复. 最后,使用HOME 键退回在线菜单即可.
注意:为确保手操器与现场仪表通讯正常,请确认回路负载电阻为250-1000欧姆,且对大多数变送器来说,输出端应保证4MA /12V 的供电.(基本能量)如果变送器回路电缆受到强电干扰(例如与供电系统共用穿线管,则可能引起通讯问题.或回路电缆单端对地绝缘不良等).在有强干扰情况下,(例如有大功率变频器)应特别注意仪表的接地.

2.仪表校验的方法及常见故障分析.
2-1.
* 压力变送器效验的基本条件:
  通常,仪表校验应在试验台上正常环境温度下进行.所使用的标准压力源的参考精度至少为被测表的3-4倍.电流标准应使用3位半以上的数字万用表.
除此以外,275/375 HART 手操器是必备工具.
2-2.
* 什么情况需要进行校验:
常见的故障大致为:

仪表PV值与实际压力不一致.
仪表PV值与实际压力一致,但4-20MA 输出与标准表不一致.
上述两个参数均对不上.

以下分别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解决.
  3051C型仪表是智能化变送器,感压膜头的信号首先通过A/D转换,接着由内部数据
处理器将该信号通过标定曲线再转换为用户组态的压力变量(即PV值)进行显示.最后
经D/A转换形成4-20MA输出.
  当我们用手操器进行膜头校验时,实质上是对上述曲线进行矫正.我们称为:
SENSOR TRIM!FULL TRIM 及ZERO TRIM 等.通常,这些操作菜单都在 SENSOR TRIM
下,具体选FULL TRIM 还是 ZERO TRIM 要看具体误差的情况.但是,不同的变送器
对曲线的矫正度有不同的限制,通常为满量程的3-5%!

使用ZERO TRIM,如果仪表在安装结束后,处于零点状态,或差压表虽为平衡
  状态,但管道内有静压,此时仪表的输出会有很小的偏差(0.25-0.31Kpa)视
安装位置及仪表类型而不同,此时应使用ZERO TRIM进行矫正.这种操作仅对
标定曲线进行平移,并不影响斜率,因此是针对D/A的单点校验.
  如果用户手头没有HART手操器,而且仪表本身具有外部零点调整按钮,此项
矫正也可以通过激活(按住2秒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