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5HC对3051系列进行组态调校

楼主(2007-11-15):
3051C或其它压力变送器与375HART手操器的接线:现场可接在表的电源 端子处,控制室可接在信号端子处. 回路电阻应保证在250Ω-----1000Ω的范围内.本小册子将分别介绍: 1.    基本仪表组态或设定. 2.    仪表校验的方法及常见故障分析.

375手操器

1.基本仪表组态或设定. 1.  打开电源开关. 等待375进入主菜单画面. 2. 使用光标笔双击”HART 应用栏”! 如果手操器与变送器通讯正常,则画面应转入 在线画面. 此时,双击”仪表设置”即可进入变送器的组态菜单. 仪表组态画面有5 个选项: 1. 双击 ”显示过程变量”后, 您可以察看与变送器相关的所有测量参数. 2. 进入诊断画面,您可以对仪表进行各种校验及回路测试,另外仪表的各项报警也可以 查看! 3. 进入”基本设置”您可以进行修改位号;工程单位;量程及仪表的阻尼系数;传递涵数. 因此,这是最常用的菜单. 您可以双击5个选项的任一个进入该菜单!以下是菜单3: 请注意: 单击左箭头可以退回上一级菜单, 单击”X” 图标退回主菜单(此时可以关机).            单击”HOME”退回在线菜单(Online, 此菜单为实时参数更新画面) 3-1: 修改单位: 双击”单位”进入修改工程单位子菜单:   使用光笔单击所选定的单位,然后单击”ENTER”,这时候会出现一个提示,告诉你当前 过程变量在该选定单位尚未发送至变送器之前仍然为原单位,提示你应在下随菜单中 进行发送(SEND).因此,见到提示后,即按OK 则出现下随菜单:   此时单击”SEND”并在见到提示后,按OK,修该后的单位即下装到变送器中. 最后见提示单击OK 完成该操作.(注意,单位Unit左上角”*”在发送成功后,应消失!) 3-2: 修改量程:   在基本设置中,用光标笔选中”3 量程”并双击,则进入量程修改菜单. 在此菜单中,有两种修改方式.
  1. 直接键盘输入.这是最方便的方式.
  2. 提供标准压力值并将该压力确认为4 或20MA的设定点.
下面,为直接键盘输入方式:双击选项1. 一般来说,如不做迁移,则只需修改量程上限.因此,双击”URV”进入键盘画面. 您可以使用光笔,点击数字键直接输入希望修改的量程.然后点击”ENTER”确认. 当返回上一级菜单后,单击”SEND”进行发送!见下图.(URV左上角*号表示该参数 尚未发送!) 发送后,有两个提示,请单击OK 确认即可!请按左键返回基本设置菜单(BASIC SETUP) 进行下一步! 3-3 :如何修改阻尼值?    其方法和修改的量程方法一样. 此参数出厂设定为0.4秒! 2-1.    在基本设置中,选项2 是专门针对仪表的调校及故障诊断设置的.    一般地说,变送器完成现场安装后,须进行读数的清零. 此功能在375 菜单中称之为:”ZERO RTIM”. 以下为进入和完成该功能的步骤: 由主菜单双击”仪表设置”即可进入上面的菜单. 选中2 并双击,则进入诊断及服务子菜单. (见上图)  选中3 并双击,弹出下面的菜单. 选中3 并双击,弹出下面的菜单:   选择1 并双击.然后点击OK.对两个提示进行确认,注意, 此项校准应确认在控制系统处于 手动状态下进行并变送器处于零差压/压力下进行,绝压表不能进行此项操作.   接下来,375将提示仪表应确认处于零点压力状态!即应该在现场操作人员配合下进行压力平衡或 放空操作. 确认完成上述工作后,点击OK. 见下图:   接下来的提示, 告诉您仪表需确认零点读数的稳定, 然后,点击OK 结束操作.   最后的操作,应单击”HOME”键返回在线显示.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