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440变频器控制字问题

楼主(2007-11-15):
送147E和47E有什么区别呀?
老外的注解是 Command Code  with ramp(147E)是啥意思啊?

楼主:
米有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呀。。。

网友A:
这个1没有实际意义

楼主:
应该是有意义的,不然的话为什么程序中在速度一的情况下传送47E速度二的情况下传送147E呢?

网友B:
两个没区别,一样的。

网友A:
按控制字来说没有实际意义
但是这个位是否应用到其他地方了,应该查查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才行

网友C(2011-11-22):
47E和47F各代表什么 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D:
47E和147E的区别就是控制字的bit12分别为0和1,根据MM440对控制字的说明,bit12是“未使用”,给1和给0应该是没什么区别,两种速度应该是在给定上区分。老外为什么要这么编只好去问他本人了。另外47E或147E的话,bit0是0啊,应该转不起来啊,怎么还有速度一呀二的,楼主再看看程序。

要是把这个控制字里的位12在程序的别的地方用用,做速度选择什么的倒是也有可能。不用这么编程也太奇怪了,可能性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