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础的电工问题

楼主(2007-11-15):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也没明白,所以想请教大家.问题是这样的:假设我们有一个220V电源,L为电源线,N为零线.通常情况下,人站在水里或地上.不小心碰到L线都会被电击,而把L线放在水里鱼却没事.我想问水里的鱼和人有什么不同?为什么鱼没事而人会被电击?

网友A:
我想你要是把鱼和电线直接接触的话,鱼也会被电死。

网友B:
因为人受电击时 是一段导体,有电流经过体内,而把L线直接放入水里等于接地,只是本人的观点。

网友C:
人接触L线就成了导体,把L线放到水里鱼接触的电流是流散电流

网友D:
用电能捕鱼.

网友E:
鱼身体小,在身上产生电位差小,所以不会被电.如果改变电压的输入方式或者增加电压,鱼儿也是会被电的.

网友F:
鱼的阻值很小,不会有电位差,所以鱼不会被电

网友G:
下面引用由ande在 2007-11-15 11:37:00 发表的内容:
  人接触L线就成了导体,把L线放到水里鱼接触的电流是流散电流
--------------------------------------------------------------------------------------------

网友H:
你要是搞一根高压线放水里,或是搞一盘水放一根L线在放几条小鱼试一下看看,个人观点`电阻值

网友I:
见过用电捕鱼的吗?我见过.

楼主:
   我很感动一天时间就有这么多老师给我回信,看了大家的留言后我有几个地方不明白.什么叫流散电流?为什么鱼和人同时接触流散电流结果会有那么大不同?

网友J:
你试没试过啊,或许可以电死,不过要是人和鱼的电势一样,可能也电不死

欢迎加入◆百度°电气知识技术交流平台  群:18607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