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风机节能

楼主(2007-11-15):
一台75kw四极电机通过皮带轮带风机,正常工作时电机电流实测为80A,可否改为45kw四极电机配变频器控制运行。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要看你现在风机闸门是不是开到最大。如果一直这样用,不会加大负荷的情况是可以改的。

!!雪儿

网友:
  我公司主要做工控液晶屏.有需要的请和我联系13684921822QQ812300933

网友B:
如果按你所述的75电机电流只有80A,完全没必要换电机,你可将电机的△接法改为Y,一样的节能,改接后电机运行电流将降为60A左右。
对此,我们有成功的经验,和你说的完全一样,也是75KW电机,启动的是风机,工作电流比你的还略微高一点,是85A。该电机经我们改装运行已有10年,现仍然在运行,一切正常。

网友C:
可以改成的,一般情况下,用变频器来控制电机是能起到节能的,以前我们厂里也是这样的,不过这样把你们的电机风量,风速给减少了,过的电流也少了,既然就能起到节能的目的。

网友B:
如果忽略转差损失,75kw四极电机△接法与Y接的速度一样,不存在风速减少,也不存在风量减少。

网友B:
补充一点,楼主所述的情况几乎与我们完全相同,一样的电机(75KW),一样的负载(风机),一样的运行电流(80A),一样的变频器(45KW)。
现我们已运行10年,每天运行17小时,全年工作220天。电机电流60A,温度正常50度,变频器运行正常。
忘了一个重要事项,如果采用小一号的变频(45KW),必须要将电机由△改为Y,否则,无法完成启动,在启动时肯定跳过流。
我们曾做过试验,变频直接采用△启动,几秒钟就调过流。